[音响] 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多年前电脑用的低音炮,洗洗给电视用。

楼主(2019-02-23):
上一篇帖子。

拆解创维酷开55U2液晶电视,给它加一对高音喇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8
(出处: 数码之家)

尘封多年,岁月沧桑,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风度翩翩,走路拉风的少年,步入中年,干啥事就是一个拖。

后面有个3.5接口

低音喇叭是4寸的。

主板很小

这个喇叭不是防磁的,个头还行。

前面的调音板,主音量,高音,低音。

主电源12v

滤波电容4700uf/25v

有个552运放。

tda2030a功放芯片3枚。

凑合凑合,看点电视增加点低音。

网友:
不错,加这个比原装电视的好听多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投影仪?

网友A:
其实电视机的音频功率也不小,但没有音箱(或箱体较差),导致音质不好,这个小低音炮可以弥补电视机低音的不足。

网友:
不错,还可以继续用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5532做的低音分频器,如何改分频点吗?好像就是改哪个电阻。

网友:
处处有能人呢

网友(2019-11-12):
有年代的了

网友(2020-02-13):
3个TDA2030,2个供卫星箱,一个供低音炮,供低音炮的那个功率大,发热大,容易烧坏
为什么音箱厂家不用2个2030BTL供低音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视机的音频功率也不小,但没有音箱(或箱体较差),导致音质不好,这个小低音炮可以弥补电视机低音的 ...

我拆过好多电视,用的都是TDA1517,能好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