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菜鸟一波三折拆修立马60V电动车充电器(LIMA DZM602065)

楼主(2019-02-23):
家里的电瓶车充电器坏了,菜鸟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平时经常看大家拆修,对电子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所以东西坏了也都自己试着修。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不懂的地方就网上搜,一般都能找到答案,本以为很好修的,因为看了很多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帖子之后感觉爱坏的东西一般就那几样,没啥难度,但是这次的修理却一点都不顺利,一度陷入了困境,为什么呢?且往下看

先看看外观,立马电动车原配的充电器,南京特能制造,据说特能也是个大牌子,拆开看看吧

拆开后第一感觉,做工还可以嘛,见多了大家的拆机,很多充电器能省的都省了,我一般看输入的滤波电感,有的话就算比较正规的。输入和输出的电源线都是可插拔式的,不错

正面除了保险丝烧裂发黑之外,未见其他明显损伤

背面翻过来一看,哇哦,烧黑好大一片

看看烧黑的地方,四个贴片电阻已明显烧坏,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根据它的位置,应该是MOS管S极对地的限流电阻,于是搜网上别人的拆机帖,运气好找到了一个,弄明白了上面的字应该是1R2,四个并联后阻值是0.3欧,都说这个地方要用大功率电阻,搞不明白为什么特能在这里用了四个贴片,贴片能承受这样的大功率吗?即便四个并联感觉也不靠谱,此次烧坏,我感觉多半是这里的贴片受不了长期的大功率电流所致,因此后面的代换此处不再考虑用贴片而是选择了用四个0.5W的直插电阻并联代替

根据网上的教程,将MOS管,3842,3842周边的电阻都量了一遍,损坏的元件标在下面的图上了,网上别人充电器一般也是坏这些元件,心中暗喜,看来不难修啊。这电路图也是网上找的,跟我的充电器大致比较接近,因为我的充电器的6脚元件跟这个一样,比网上见到的一般情况多了一个电阻,并且驱动电阻的阻值是220欧,比一般的要大了不少,查询得知此处的阻值大一些,开关管开关的速度会慢些,对EMI有好处,缺点是MOS的温度可能会比较高,但是看了看MOS散热片上连着一个温敏电阻,想必厂家早就做好了对策,热了也不怕

损坏的元件既然确定了,就淘宝下单买吧,6脚的两个贴片电阻还是按原来的规格买,一个10欧一个220欧,0805的,6脚还有个二极管是三个脚的,不知道型号,但是看网上很多电路图上此处用的是4148二极管,看了下距离用插件的也可以,就买4148代替,顺带买了些常用的二极管三极管等其他零件;MOS管买的汕头拆机的,原机上的是MDP11N60,我买的MDP15N60,感觉拆机的也不靠谱,最左边的是充电器上拆下来的,右边三个是买的汕头货,三个同样型号上面的字大小还不一样,看上去也没左边的自然,也不知真的假的,东西不值钱9毛钱一个,运费7块,大家有靠谱的拆机MOS淘宝店推荐没?

元件都到齐了之后就开始换了,先把保险、3842和3842 6脚上的元件换好,然后上电准备测一下3842各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谁知道刚插上电啪的一声,新换的保险烧了。完了,看来还有地方短路,首先怀疑的是四个整流二极管

这四个整流二极管型号是RL207,之前在板子上测过都是正常的,难道有软击穿之类的故障?幸好这次买零件的时候顺带买了些5408,于是将四个二极管都换成了5408,换了5408之后把保险也换了一下,再次插电,啪的一声保险又烧了,这下彻底懵逼了

哪里还有短路?于是用万用表测呀测,所有的地方都测遍了,没有短路啊,网上到处搜为什么烧保险,都是说有短路,可是我查不到短路,维修陷入了困境。就这样过去了十几天,每天都在网上找资料,可是无解,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会不会是保险的问题?当初买回来的时候就看过,上面有5A的字样,应该没问题吧?昨天晚上又把剩下的几只保险翻出看了看,这一看不打紧,怎么5A前面好像还有字?再仔细一看,0.5A我去!

联系卖家,希望卖家补发,卖家不同意,要我掏运费才可以补发,我说我其他都买齐了就这一个你发错了,我自己单独再买这一样还再出运费,你们搞错了责任不能让我来承担吧,卖家还是坚持要我出运费,我说不处理那我就只能差评了,卖家表示无所谓,并且开始阴阳怪气的,说也不看看我买的那点东西,连人家的包装费都不够,还有脸差评神马神马的。我只是修个充电器而已能买多少零件,顺带着其他的一共买了20多块钱元件,在人家眼里我这种就属于连包装费都不够的,压根瞧不起人,于是怒了直接全部给了差评,以前买东西从未给过差评,这次实在是很生气。给了差评之后这两天手机收到的骚扰电话不断,好多直接显示诈骗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卖家搞的鬼

确定了是保险的问题之后那就好办了,淘宝重新下单买保险,保险没到之前先继续修吧,网上搜索得知可以用电线里面的细铜丝暂时代替,于是找了根电线弄了两根细铜丝做了个保险

再次通电,这次保险没烧,测量3842各脚电压,7脚12V多,8脚只有零点几伏,不对呀,网上说8脚应该有5V才算正常,这下郁闷了,旧的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难道还有地方有漏电?又是用万用表一通瞎测,把3842个个脚上的电容电阻都测了一遍,没有短路的情况,实在找不出问题,心想不管了先把MOS管和限流电阻安上吧,3842不工作应该也不会烧MOS的,电阻的安装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感觉四个0.5瓦的电阻并联,应该比四个贴片并联要靠谱得多

装好MOS和限流电阻之后,上电测量3842的7脚和8脚电压,依然跟之前的情况一样,但是发现绿色的灯亮了,莫非已经好了?之前网上看到说有些充电器要接电瓶才会有输出,这个难道要接电瓶3842才会工作吗,不管了先插车上充电试试。一插电,风扇转了,红灯亮,再测3842电压,7脚14V多,8脚5V也有了,晕还真是不接电瓶就不工作,这又是什么神奇的原理?这应该就算是修好了吧?

总结:其实本来也不难,保险的问题导致走了不少弯路,对于此充电器损坏的原因,是否为四个贴片电阻承受不了大功率电流导致率先烧毁,然后引发其他元件连带损坏,或者是其他原因,还请各位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A:
慢慢来,这几年稀稀拉拉折腾了好几十个充电器,除了爆管的,炸黑的,其他的闪灯,断线什么修了一大堆。。还没找到精髓呢,待换管子的现在还躺在箱子里

网友:
小心卖家到论坛上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这几年稀稀拉拉折腾了好几十个充电器,除了爆管的,炸黑的,其他的闪灯,断线什么修了一大 ...

主要搞不懂原理,懂原理的话应该不难,您是高手,这些对您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啦

网友B:
维修这个要在电源线中串联个大功率的灯泡。这样短路也不烧电路。那四个并联的电阻你要是换引线的电阻:直接更换一个1W左右的电阻就可以,原电路是因为一个贴片的功率小才并联提高功率的。充电器无电瓶没有输出是在输出端有检测功能,没有接电瓶(电瓶有电压)则充电器输出可控硅不导通。所以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个要在电源线中串联个大功率的灯泡。这样短路也不烧电路。那四个并联的电阻你要是换引线的电阻:直接 ...

1W我感觉有点小,别的充电器上这个电阻块头还是比较大的,估计得有2W以上了,这个充电器不接电瓶3842都不工作的,这点让我感觉比较神奇

网友C:
公布下拆机MOS管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布下拆机MOS管的卖家

是这个,但是我感觉不靠谱,同样的型号的三个东西上面的字都大小不一,听说汕头那边改字的元件很多的,实在不知道哪里靠谱了,买新的更不靠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
汕头拆机货水很深,很考验你的眼光

这个3842的状态很怪,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楼主有空可以把线路画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但是我感觉不靠谱,同样的型号的三个东西上面的字都大小不一,听说汕头那边改字的元件很多的,实 ...

别的不说,这卖家职业道德不好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一个开关电源,我尝试修过几个,都不成功。主要还是不懂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这卖家职业道德不好

啊?二手拆机元件还有啥职业道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一个开关电源,我尝试修过几个,都不成功。主要还是不懂原理啊。 ...

把你的维修经历也发上来,大家也可以帮你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其实真的不难的

网友E:
充电器30多块一个,你这样费工折腾,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30多块一个,你这样费工折腾,不划算。

是啊,光买零件所花的运费就将近20块了,零件钱又花了30几块,还不如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F:
有时候拆机一族会固执的用100块钱去维修一个价值30元,甚至10元的东西,其中乐趣只有当事人深有体会

网友G:
买新的虽然简单,但是维修的过程却是快乐的,特别是上电的一瞬间,看着本来不会工作的充电器重新开始工作,心里的感觉真的不是买一个新的充电器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新的虽然简单,但是维修的过程却是快乐的,特别是上电的一瞬间,看着本来不会工作的充电器重新开始工作, ...

哈哈真的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拆机一族会固执的用100块钱去维修一个价值30元,甚至10元的东西,其中乐趣只有当事人深有体会 ...

尽说实话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99%的充电器都修得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6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