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奥睿科新成员,双盘克隆,最大支持24T——6239C3-C硬盘底座

楼主(2019-02-23):
前言:
最近SSD固态硬盘的价格跌得比较厉害,目前品牌商的市场价格也已经接近1G/元,可谓性价比非常高,相信很多考虑想要配置新电脑的人,都开始更多的偏向于固态硬盘的选取,虽然老式的机械硬盘已经有被淘汰的趋势,但用作数据备份而言也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产品的开箱:
要将机械硬盘用作一般的数据备份,小盘其实可以直接使用硬盘盒,但是大盘还是得买个硬盘座要来的实在些。因为靠近年关,所以很多产品都在大力打折出售,最终在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我挑选了其中一款看起来比较显眼的产品。

这是奥睿科的一款透明硬盘底座,因为搞促销的原因,所以多送了块充电头。

奥睿科的产品包装一向都以蓝白色为底,所以这款产品的包装设计基本没啥悬念,在正面印刷有产品的外观实图以及产品型号,背部印刷有产品的实际物理参数以及生产信息介绍。

开箱后只见硬盘底座四周包裹有产品的保护性贴膜,它的侧边有个配件纸盒,周围并没有支架对硬盘底座提供保护。

盒内主要有说明书、硬盘底座、电源适配器和USB3.0 Type-C to Type-A数据线组成。

厂家赠送的USB3.0 Type-C to Type-A数据线比较厚实,线长在1米左右,端口部分并不镀金,线材整体略硬且较为厚实。

因为底座采用双盘位设计,所需使用功率较大,因此厂家配送的电源采用了东莞市港奇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12V3A适配器,可以看到整个适配器的设计比较大个,线长大约为1.2米,大功率的输出足够满足普通双硬盘的读写操作。

这款双盘位硬盘座的尺寸大小为148mm*113.8mm*60mm,外壳部分由透明的PC材料制成,具有较强的抗冲击性能和抗衰老能力,透明设计让产品看起来非常的有品位,整体科技设计感较强。

透过外壳我们能够直接透视产品内部的做工情况,可见电路板上的焊点部分还是比较光滑饱满的,而且大部分的电容都选用了固态电容制成,使用寿命更长更安全。

硬盘座的四周设计比较柔和,边角处均采用了圆角式的设计,壳体表面较为光滑,正面印刷有产品的LOGO,两个侧面均较为干净。

背部为产品的输出控制端设计,从左到右依次为产品的DC插口、Type-c插口、Start开关键、克隆键以及电源开关键。

底部四角黏贴有四小块白色的硅胶垫,可帮助产品更稳固的摆放在某一平面上,而中间部分为产品的标签信息。

为加强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热对流的散热效果,所以在底部边缘设计有一圈小孔辅助散热。

产品的顶部为硬盘插槽设计,里面采用了主流的SATA插口设计,插槽的大小可支持2.5寸盘以及3.5寸盘的使用,不过厂家为提高产品的散热效能,所以插槽部分并没有设计挡板结构,对于灰尘的阻挡能力不足。

而这款硬盘座可支持盘位间单向脱机克隆的功能,所以插槽旁边还采用英文清晰的标示出源盘位以及目标盘位,方便对硬盘数据的存储操作,使用的时候只需拨动底座下面的克隆键到克隆档位,按下start键即可轻松实现一键克隆的功能。

且在克隆开始后,还能清晰看到前面的克隆状态指示灯亮起,并自动开启跑马灯模式,方便对克隆状态的识别以及操作。

不过根据官方网页的介绍,这款产品目前存在有两种使用型号,外观上看起来差不多,其中一种为普通的读写版本,官方型号为6239C3,它并不支持盘位间的脱机克隆功能,而另一种就是我这款,官方型号为6239C3-C,可支持盘位间的脱机克隆功能,因此在购买的时候需要看清型号。

底座内部采用了JMS561U芯片方案,因此双盘位最高可支持24T数据盘的读写操作,基本上已经囊括了市场上常见的硬盘大小,再大的硬盘也能轻松应对。

而产品还支持10min自动休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的延长了机械硬盘的使用寿命。

在数据传输中,产品采用了SATARevision3.0 6Gbps桥接方案,同时也支持UASP加速协议,因此产品的理论传输速度可达到500MB/S,能基本满足目前一般的固态硬盘的读写要求。

产品的测试:
因为硬盘座最大能支持500MB/S的理论传输速度,所以对于产品的测试我选用了西数WDS250G2B0A固态蓝盘和因特尔545s固态硬盘作为测速对象,而测试主机的主板为华硕 B85M-E R2.0、cpu为i3-4150、操作系统为win8.1、内存为8G,它们之间主要通过USB3.0接口进行数据传输。首先将西数固态硬盘接入电脑主板上,硬盘座则在source插槽口中插入因特尔545s固态硬盘,然后对硬盘座上的硬盘传输速度进行测试,发现此插口中的固态硬盘读取速度为409.1MB/S,而写入速度为384.1MB/S,为一般固态硬盘的测试速度大小。

作为对比,在实验之前,我在同样一个电脑USB3.0插口上测试同一块硬盘的读取速度为562.3 MB/S,写入速度为513.6 MB/S,可见硬盘座对数据的传输稍微有些小的影响。

而将因特尔545s硬盘插入target端口测试则得到读取速度为407.3 MB/S,写入速度为385.6 MB/S,与前面那个插口的测试速度一样。

在source端口上,将一份2.5G的文件从电脑端的西数固态硬盘传输到硬盘底座上的因特尔固态硬盘上,测试source端口的实际写入速度为282 MB/S,实测传输速度比较小。

而将2.31G的文件从硬盘座上的545s固态硬盘中传输到电脑端的西数固态硬盘中,测试得到此端口的读取速度为371MB/S,速度大小接近上面软件测试的速度,速度较快。

而在target插口上,将一份1.39G的文件从硬盘座上的因特尔545s固态硬盘,直接传输到电脑端的西数固态硬盘中,则得到此端口的读取速度为374 MB/S,测试结果与前面那个插槽读取速度相对应。

将一份1.9G 文件从电脑端的西数固态硬盘中传输到硬盘座上的因特尔545s固态硬盘中,测试得到此端口的写入速度为211 MB/S,所测实际传输速度较低。

而将硬盘座上的两个插槽全部插入固态硬盘进行互拷测试,则发现它们之间的传输速度仅有172MB/S大小,传输的速度接近机械硬盘的速度,测试所得实际传输速度较小。
总结:
优点:产品采用高透明的PC树脂做成外壳,整体科技感较强,无挡板设计可加强产品的散热效能,而内部固态电容的使用也能加强产品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安全,为加强产品双盘位的使用,产品还采用了12V3A的大功率电源设计,并且产品还可支持最高24TB的双盘读写操作,传输数据较快,还能支持盘位间的克隆操作,是数据备份的绝佳帮手。
缺点:为最大程度散热,盘位设计取消了挡板,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产品进入灰尘的问题,且底座对于硬盘的读写传输速度仍有待提高,特别是盘位间的数据传输较慢,这点确实不如人意。

网友:
经常折腾电脑的人备一个还是需要的!
拷数据方便!

网友A:
发现好多人都把贴片电解电容当成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好多人都把贴片电解电容当成固态电容

这是大势所趋 你也改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