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

楼主(2019-02-23):
想做个1875功放,现在只有两个12v 8.5A开关电源(同一品牌)。怎么接才能变成正负12v,或者改一个开关电源为正负12v输出。

网友A:
如果是隔离电源,电源A的负极与电源B的正极连接即可,这连接处就是正负电源的地极。

楼主:
没想到是温总回答的,很荣幸哈。先谢谢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感觉不踏实所以问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隔离电源,电源A的负极与电源B的正极连接即可,这连接处就是正负电源的地极。 ...

没想到是温总回答的,很荣幸哈。先谢谢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感觉不踏实所以问问高手。

网友B:
不使用开关电源,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干扰。最好使用传统的电源变压器和线性电源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使用开关电源,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干扰。最好使用传统的电源变压器和线性电源才合适。 ...

现有开关电源,以前有好多变压器的结婚后老婆嫌太占地方逼着我处理掉了,想想还在心痛。电子老等于垃圾佬收集了好长时间的各种原件只要是个大的都处理了,只剩下不占地方的。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有开关电源,以前有好多变压器的结婚后老婆嫌太占地方逼着我处理掉了,想想还在心痛。电子老等于垃圾佬 ...

偏偏占地多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使用开关电源,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干扰。最好使用传统的电源变压器和线性电源才合适。 ...

两开关电源输出接线性稳压(低压差的)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开关电源输出接线性稳压(低压差的)不就得了

开关电源与变压器稳压电源相比,具有功耗小、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稳压范围宽等优点,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音响功放设备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它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后级加线性稳压电路未必能将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产生音染等问题消除到可以被听音者忽略的程度。
当然,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元器件的进步,针对大功率音响的特点设计出来的开关电源会抵消它的弱点,只不过是成本稍高。

网友:
最好是高电压改正负电源,12V太低了,标准是双18V,输出±22V。200W牛

网友:
以前在音箱厂工作,只要是用开关电源做音响的机型,声音特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