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收货还图,拆北京动力源DZY-48/50HI通讯电源。

楼主(2019-02-23):
收货还图,拆北京动力源DZY-48/50HI通讯电源。

网友A:
这个好新啊  价格不低吧

网友:
做工不错,好货

网友B:
积分商城出品,亲要干啥用?

网友C:
这电源真扎实,是准备改可调么?

网友:
还得再弄个外壳把三样东西装在一起

网友:
怎样改可调?

网友D:
可以改可调,在这爬下线看看哪个电阻,时间太久,实在记不清了,可以,15-59,再再扩大还要改个地方,单片机左侧,一个像贴片三极管边上片电阻,限制上限和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新啊  价格不低吧

积分商城买的,11500m币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商城出品,亲要干啥用?

做可调电源啊 ,5020已经败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可调,在这爬下线看看哪个电阻,时间太久,实在记不清了,可以,15-59,再再扩大还要改个地方,单片 ...

谢谢热心坛友,好像是8脚芯片的第二脚连的那个电阻(连接负极的)改可调10K可调电阻可以改电压。但是我准备用睿登的5020 DC-DC改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真扎实,是准备改可调么?

是的,用来接睿登的50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可调电源啊 ,5020已经败回来了。

厉害了,超大功率可调电源。。

网友E:
那个接10k电阻启动那个方法好像不行吧,,,我之前试过没用。后来网上看到就跳我原来那三个点就可以启动的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很好,天生丽质,人见人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个接10k电阻启动那个方法好像不行吧,,,我之前试过没用。后来网上看到就跳我原来那三个点就可以启动的 ...

反正有三个起动接线的版本,对应不同版本的机?

网友:
输出线怎么接的?50A的电流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有三个起动接线的版本,对应不同版本的机?

这就不知道了,我4台机都是这样启动

网友:
这都有的卖啊

网友:
有一台改了5-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