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论坛首拆电信天翼3.0网关 - 烽火HG6543C1

楼主(2019-02-23):
老妈家里的电信宽带最近出问题了,光猫连不上网。打10000后电信小哥上门查看说光猫坏了。到营业厅交100块钱使用费换了个烽火HG6543C1,说实在的现在运营商提供的光猫真的是越来越缩水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拆之,果不其然联发科全家桶。。。。。。。。。

先来张正面,内置天线信号还不错!

接着上个背面标签,底部两个螺丝拧掉就可以用拆机的翘片轻松拆开了

内部图,CPU竟然贴着一层很薄的导热片。

撕开导热贴可以看到真身,创发科技的EN7526FT,旁边有个内存颗粒NANYA 编号有点模糊大概是NT5CC128M16JR-EK

无线芯片,拍的模糊了联发科的MT7592N

既然都拆了,索性直接贴散热片吧。之前用过联通的网关也是联发科的CPU发热不小,光模块和无线模块也都贴上散热片!

到此结束,等导热胶干了就盖盖子。

网友A:
现在都是办宽带送手机号。。38元月套餐还送手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办宽带送手机号。。38元月套餐还送手机。。。

哦忘记说了,还送电视盒子和机顶盒,就差路由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记说了,还送电视盒子和机顶盒,就差路由器了。

是啊,没有太高要求的光猫自带的无线也能用。我这个是老宽带,本身就绑定手机号。当时光改的时候交200块钱分摊话费送个猫,等于这个猫是自己的了坏了电信不负责。现在电信的政策是网关交100使用费,坏了电信给你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太高要求的光猫自带的无线也能用。我这个是老宽带,本身就绑定手机号。当时光改的时候交200块 ...

之前升级光纤,官方300多,自己买二手的100多,淘宝找人破解调试20元,然后用到后面,电信不降费老加速,就忽悠客服给我降费,不肯,申请停机,改移动套餐,月费90送900话费顺便送宽带,猫,盒子,现在用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升级光纤,官方300多,自己买二手的100多,淘宝找人破解调试20元,然后用到后面,电信不降费老加速, ...

忘了说了,也就出了一个58元的调试费。

网友B:
联发科的猫挺好的,稳定发热小,做桥接也不需要多少性能。我的电信给的博通猫都换了4个还是5个了,在坛子里有拆机。都是热死的,流量一大各种掉线。现在开壳加了一个大大的散热片,稳定运行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发科的猫挺好的,稳定发热小,做桥接也不需要多少性能。我的电信给的博通猫都换了4个还是5个了,在坛子里 ...

运营商自带的就不奢求太高了,我自己家里联通送的友华PT952G。也是联发科,咸鱼160收了个全新的华为HS8546V换上用着挺好的。现在路由器都设置成桥接模式了,让HS8546V负责拨号和路由。

网友C:
不错了,现在家里没有路由器的连路由器都给你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现在家里没有路由器的连路由器都给你省了

无线设备不多的情况下可以用,电信有无线限制数好像是5台。联通的设备没无线限制数,起码我们这里是。

网友D:
为啥要交100元。。 不是设备要电信提供吗。  我装光纤10多年了。换了3个光猫, 没有交过钱。 这些小钱本来应该由供应商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交100元。。 不是设备要电信提供吗。  我装光纤10多年了。换了3个光猫, 没有交过钱。 这些小钱本来 ...

河南电信,现在老光猫换网关都要交100元使用费。没办法,霸王条款。你交100块钱还只是使用费,不用了还要还。他们的解释是这次交了钱以后换猫不用收费了,之前我的光猫是交200分摊送的猫归我自己坏了人家不管换。

网友(2020-03-03):
跟我家的HG2543C1外观一样啊,这个是全千兆网口吗?

网友:
我这个网关的wifi开不起来了。灯不亮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挖FEN,使用起来稳定吗?我这边电信也是这个型号。光猫+华为TC5200路由=299。。捆绑销售。

网友(2020-08-09):
贴散热片放心

网友:
这个贴的是石墨烯导热贴起一个均热板的作用靠背面电路板背面散热,揭掉了散热方向就改变了顶盖上也没开孔可能散热还不如以前啊

网友(2024-03-08):
老贴顶起,猫坏了不是免费更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