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磁炉6:富士宝 IH-P150

楼主(2019-02-23):
再再再再再修一个电磁炉

不用多说,看图就行
很老的电磁炉了

按键皮都按没字了

背面

铭牌

打开看

按键板

感温电阻是用玻璃丝垫起来的,和现在的结构不一样

线盘不小

线盘都有点散了

这是主控板

老产品都是工频变压器

1.0平方的电源线

拆下线盘

小强是必须有的

功率板背面,连接主控板的插座虚焊,重新补焊一遍,下面还藏着一只小强

主控板背面

主控板上各个芯片,TA8316,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LM339

DM7407,这个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LM393

HA17555,这个好像是驱动蜂鸣器的

三星的主控

按键显示板,还是LCD显示屏的

显示驱动HT1621

拆下框架,换开关

这里还有小小强的尸体

试机,待机功率近7W

液晶屏还带背光的

正常工作

功率2KW

电磁炉的功率因数都这么高吗?

水烧开了

停机后风扇冷确功率11W

换下来的开关,阻值很大了,对于电阻串联分压键盘来说已经不能用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真老舊
紫著

网友:
2000瓦,真是好东西。。。

网友:
老电磁炉,有年头了,线盘都发黑了,寿命不久以。

网友:
这么修理一次收多少钱呢

网友A:
年代这么久了,那些元件的脚上一点锈迹都没有,可见用的元件质量都是不错的,老货用料就是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代这么久了,那些元件的脚上一点锈迹都没有,可见用的元件质量都是不错的,老货用料就是厚道 ...

老元件都是铜脚的,现在买的电阻都是很细的铁脚,进水受潮必腐蚀

网友:
老兄有个精华帖,可以到站务板块申请棒棒糖了

网友:
大铜线盘妥妥的2000w,现在出的铝线盘都是一千六七百w。

网友(2019-04-22):
这个老货坚实,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2019-12-09):
陶瓷面板的电磁炉一般都是铜线盘的。

网友:
做工这么好,如果哪天驱动IC坏了可能买不到了

网友(2021-01-10):
早期的电磁炉真材实料,再用10年也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