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激光宝盒LaserBox(激光切割机)到货试玩

楼主(2019-02-23):
新工具激光宝盒LaserBox到位了,赶紧试用一下。这块不是我管,但我能去使用。加工点东西,方便多了
MAKEBLOCK公司的激光宝盒LaserBox

激光宝盒是一款桌面级智能激光切割机,专为教育和创造而设计。高清鱼眼镜头结合 AI 计算机视觉算法,使激光宝盒具备了“看”的能力,从而实现智能材料识别、可视化操作等革命性的功能。作为首个通过手绘来定义切割及雕刻的智能激光切割机,激光宝盒大大降低了激光使用难度,让每个人都能使用激光去创造。(公司人演示,他的耗材上直接用黑色油性笔绘制的就雕刻,红色油性笔绘制的就切割。官方耗材上带有7层不同颜色圆环的材质编码)

比一般激光切割机更自动的是上盖中带有一个5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超广角摄像头结合图像矫正算法,让放入激光的材料实时显示在软件界面上。你可以拖拽调整图片的大小和位置,以确认图片在材料上的应用效果,轻松确定激光的工作范围。

网上下载了一个相框的DXF文件,用2mm瓦楞纸官方耗材试机

方便,不用自己设置合适的激光功率和速度。剪下对应的材质编码,也就能让非官方耗材成官方耗材了。

玩玩,在自己钥匙上激光雕刻标识,原本偷懒没解开钥匙,用木块垫高。重新设置了材质,使用20%功率,4%速度

雕刻塑料,味道还是挺大的,机器排烟口有过滤器,墙上还没安出烟口,过滤器出口直接卡窗户上了。有点回流

垫高后,摄像头的定位与实际有偏差。这机器没有一般雕刻机的三轴定位,只能靠摄像头。

还算好,在后面的切割亚克力测试中,材质平放在平台上。切割定位还是很准确的
厚着脸皮,去标牌店要了点亚克力的边角料,4mm厚的。切了点规则的块面下来,切割参数可以再调整一下。

咨询一下:网上大神们制作的亚克力外壳,相互插接的卡槽有什么软件自动完成吗?还是就自己画的

网友A:
又多一件DIY设备,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多一件DIY设备,安逸!

亚克力切口完全不用再处理,真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神器,折腾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可以节透明的

网友B:
用solidworks 很容易就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 很容易就画出来了。

看来得花时间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得花时间来学习一下了

用CAD也行。比较简单。

网友:
好玩具啊,有没有哪位大神D一个出来!

网友:
真好,都是宝贝啊,果然是神器

网友:
简单的激光雕刻机好弄,关键看你要多大的功率的

网友C:
这个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少钱买的?

像单位以前的设备,支付费用应该是实际价格的2倍

网友D:
某宝售价近18000,告辞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D:
某宝售价近18000,告辞

性价比最高的是多钱啦?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D:
某宝售价近18000,告辞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四万五C:\2345Downloads\无标题.jpg,而且就这一个

网友:
多打副面的?这个在工业机上早就有了,工业机的大视觉,是用单反架在上面,然后激光。。。

网友(2020-02-24):
solidworks设计零件比较方便,也可以直接出雕刻机使用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