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笔记本进水断线修复,只要细心你也可以的

楼主(2019-02-23):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江浙沪晒不干棉被
-----------------------------------------------------------------
华硕的笔记本进水,按开关不触发有待机,0.01,应该问题不大,估计待机触发电路有问题
火速拆机,

拆机的过程略过,直接上图
这是放大镜下的图,洁癖的慎点,恐引起不适,因为机器进水仍然插着电池,所以尤其是上拉电阻,滤波电容之类的
特别容易腐蚀,

这是D壳,估计进水有点时间了,进水位置左手USB接口附近,因为机器虽然关机EC仍然是工作的
所以EC附近的电路不能幸免

这是主板背面的,铜绿有木有,顺便测了下USB数据pin的对地值正常,

裸板拆出来后,首先应测量公共点。这里因为主板是进水的直接粗略的量下,
因为这种机器电池一直都在主板上的,通不通电已经没啥影响了
这里我就直接量测了公共点的电压,20V,暂且算正常,

接下来就是洗板水洗刷刷了,简单的刷完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小电阻一端腐蚀严重,焊盘脱落

查了下这颗电阻的来历,上图,22 欧姆 貌似蛮重要的样子,怕时间长阻值失效直接换掉

在料板上拆一颗装上,顺便测量下。嗯

这是补好后的图,

上一个高清无码的大图。。。。

这里还是疏忽了,看是连起来了,还是藕断丝连,害我高兴的上电按开关,电流刷刷刷上去了,但是
卡在了0.25,蛋疼了这

这明显还有问题啊。CPU供电没起来,按理说问题还是出在进水的地方,
瞄起我的小眼神,凡是进水的地方,都刮开绿皮量测果然还是发现了猫腻,
最左边这个箭头看似连锡实则是断路的。刮开绿油露出丝印补锡最终还是放弃了治疗,直接飞线吧

直接飞线好了。上最终图

再次插电按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接键盘。已然亮机

断电装机,插上屏线,开机。顺利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总结为细心细心再细心,没啥技术含量。
连绵阴雨天,再来张战神进水的。

腐蚀的洗刷刷,断线的补线,机器已经修好,客户急没来得及上亮机照,见谅

网友A: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晃大镜,一天到晚没事了就东雀雀西看看的

网友B:
楼主牛批  请问楼主有关于技嘉GA770-d3的电路图吗?

网友C:
请问下楼主您这图纸从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批  请问楼主有关于技嘉GA770-d3的电路图吗?

迅维论坛是有,你确定要哪一个,我给你下,下载分多的是,^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您这图纸从哪找的?

迅维有个鑫智造的软件,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5maodown.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2940.html   不知道是否违规哦。若是违规的话希望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晃大镜,一天到晚没事了就东雀雀西看看的

年纪大了,晓得东西看不清,一烙铁下去还是要确认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迅维论坛是有,你确定要哪一个,我给你下,下载分多的是,^_^

尴尬了,没看到是那个版本,仅仅看到主板的版本是REV:3.1都不知道是那个版本的电路图才对的上
麻烦楼主帮我下一个吧 ,主要是CPU供电的MOS管那边出问题了 通电短路。
我可以转账M币的 出800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尴尬了,没看到是那个版本,仅仅看到主板的版本是REV:3.1都不知道是那个版本的电路图才对的上
麻 ...

不客气。不用。如果是MOS管问题的话直接找PWM电感前端的MOS管替换就可以,最好找CPU供电的。功率大,都是N管
附件是点位图和PDF图

网友:
不知我这个可不可以修

网友:
电腐蚀了啊

网友:
芯片级维修本本,那可是比修手表、相机还精细的活。厉害楼主。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们这里小县城 没有笔记本维修的,老师傅是哪里人,不是太远的话,我单位有台进水笔记本通电灯不亮,但是电路板很干净的,可以寄给你维修吗?运费算我的,维修费该多少算多少。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