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店里送的安卓导航怎么显示车辆信息

楼主(2019-02-23):
我看有个捷达车主调出来了,也不说方法,我的是089的应该比捷达的高啊,谁知道从哪里调的

网友A:
这个要接can总线的,你看看你的尾插有没有can总线,有的话用5054刷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接can总线的,你看看你的尾插有没有can总线,有的话用5054刷下试试

哦,我还以为089得就接着呢,

楼主:
连了会网,换了个车型,出来了,

网友B:
目测一样的车机   你的多大内存 插U盘听歌会不会卡

网友A:
看样是接了can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是接了can总线了

看视频有的会卡,插u 盘放歌还没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一样的车机   你的多大内存 插U盘听歌会不会卡

有的视频会卡,歌没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