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块长毛的主板,水洗一下,看能不能回光(ASRock H81M-VG4)

楼主(2019-02-23):
废品站里看到一个破电脑,机箱都瘪了,瞄了下背板,看见有蓝色的USB接口,估计也不是太老旧的型号,就拆开看了下。电脑是老的品牌机又换了主板的,光驱是ide接口,硬盘还是接的大D口的电源,估计都没升级,看主板H81主板的,内存2G,cpu是g1830,就给了一包烟单拆主板要了过来,反正cpu翻车机率不大,主板惨不忍睹点

主板上都是毛

露天放着的,都是水

还有层油,

主板电池没电压了

既然这样,水洗

水冲

洗衣粉去油

干净了

现在还湿着,放几天干了再试

网友A:
想知道这主播经历了神马。。。。

网友:
值回票价,一定要先下电池再水洗。

网友:
感觉是某些饭店厨房的机器。

网友:
图吧基佬发来祝贺——BO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主播经历了神马。。。。

这主播经历了块珍珠港刨出来的二战主板......

网友:
吹干吧,不然比没洗还严重

网友:
保险点还是不要接CPU和内存上电,鬼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烧个CPU不值当

网友:
同意8楼,应该先把cpu内存拆下来

网友:
全好的

经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播经历了块珍珠港刨出来的二战主板......

我以为是  过上面糊油锅炸到金黄,隔壁小孩都馋哭了。。。。。。。。。。。。。。。然而不好吃了,然后....

网友C:
应该把主板电池拆了再洗的...

网友:
 一块有葱花味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把主板电池拆了再洗的...

不存在的,不是测过没电了么.....

网友:
最好再热吹风伺候下火烘干下

楼主:
今天终于迎来了两个月久违的太阳,晒了一天,试机成功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迎来了两个月久违的太阳,晒了一天,试机成功开机

真没想到能洗得这么干净漂亮,恭喜了。

网友:
CPU没加散热器?

网友:
奇迹啊,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