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用途的蓝牙设备

楼主(2019-02-23):
有人投放到写字楼楼道很隐蔽的地方  拆开就一个蓝牙板 一个很厚的3V电池 能搜索到蓝牙 但是连接需要密码  IC是cc2541

网友:
标签上的是不是密码

网友:
保安的巡查签到系统吧。

厚电池可能是CR2054的,容量有500mAH。

网友:
ibeacon吧,作用很多能收集蓝牙信息,也能做室内定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