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12V(STK)双速锂电钻增加电量指示

楼主(2019-02-23):
闲鱼上买的,说是出口品牌,也只当心理安慰吧。16.8V单速(有电量显示)和12V双速(无电量显示)价格相同,我主要用来拧螺丝,掂量再三,还是买了12V双速。用着还行,手痒,还是打算增加电量指示电路。

先看看安装后的效果图

下面是电量指示电路装配过程,自认为安装顺序很重要,不然不好装。

先装TL431

然后再装10K电阻

接下来装2.2K电阻

再横向装另一个2.2K电阻

最后装LED

把三个LED的正极连一起

现在板子上还却三个上采样电阻

分别用的37.5K(75K//75K)、33K、30K,经过计算,控制电压分别是12V、11V、10V

next

楼主:
先仿真一下看看

第三个灯转灯电压再11.8~11.9V左右

第二个灯转灯电压再11.0~11.1V左右

第一个灯转灯电压再10.0~10.1V左右

下面开始安装

拆开调速器找取电点

正好留了一个焊盘就是负极,正极是直通的。

用白色硅胶线接出来

钻着三个洞洞有点费工

用的电机是550的,上网看看了一下,貌似十几元就能买到。

网友:
厉害了,这手艺牛逼了。

网友:
还是有电量指示好,知根知底心中有数。

网友:
电阻焊得有点妖娆

网友:
用不着打孔的,正常在STK商标贴纸下面有3个预留的孔

网友:
谢谢分享。。。。没M了,先围观。。。。。

网友:
指示灯加的很漂亮

网友A:
这个电压怎么算

网友:
有了电钻,干活得心应手 。。。随用谁知道

网友:
这把锂电钻本来就很妖艳,加上三色指示灯就更加亮骚了。

网友:
好方法,利用431来点亮led灯珠。

网友:
最近也想入手 ,什么好推荐的吗?钱是问题。

网友B:
有电量指示很方便,这样D一个也简单
偶第一个是用比较器做的,后来的大虾就用电压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怎么算

谢分 字数字数

网友:
焊工了的啊!加鸡腿!

网友:
自己升级的心里放心

网友:
电路简单实用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量指示很方便,这样D一个也简单
偶第一个是用比较器做的,后来的大虾就用电压表了 ...

其实还是led指示直观,电压表其实不太直观,看到跳动的电压有时一脸懵逼也不知到底还剩多少电量,还得现琢磨,除非百分比电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量指示很方便,这样D一个也简单
偶第一个是用比较器做的,后来的大虾就用电压表了 ...

电压表装在屁股上,挺完美
第一个用的贴片LED装在贴纸位置,那里正是带电量指示版本装板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