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A1灰口黄口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2-23):
想入个k2p,被告知a1版好。想入个a1版,被告知黄口的好。还有一种灰口的,与黄口的有何不同?咋这么多版本

网友A:
K2 a1 黄口 是第一版 没缩水

K2 a2 灰口  第二版  缩水  少了wifi方面的 屏蔽罩    供电方面稍微缩水一丢丢  (或许还有别的改动,但是看不出来)  别的跟a1没区别  使用起来没区别!

主要是心理作用多点。

k2 b1整个方案都不一样 除了外壳一样 可以说跟a1 a2不是同一类型的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 a1 黄口 是第一版 没缩水

K2 a2 灰口  第二版  缩水  少了wifi方面的 屏蔽罩    供电方面稍微缩水一丢 ...

灰口的标签也是a1

网友:
实际使用,你根本分不出区别,A1,A2能刷的固件通用。

网友B:
A1有灰口和黄口两种版本,内部做工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有灰口和黄口两种版本,内部做工没差别。

谢谢,这就是我想问的

网友(2019-04-07):
谢谢,这就是我想问的

网友:
使用起来没有区别,介意的司机全是心理作用

网友:
都是A1的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倒是A2有好几种组合,电源精简掉一路的。

网友:
我2台A1,一台灰色接口,一台黄色接口,天线黄色接口是白色,灰色接口天线是灰色的,内部对比一模一样。

网友(2019-07-14):
感觉版本号一样就没区别吧

网友:
B1的,刷了梅林发现蛮不错,A1的灰口,刷了老毛子结果局域网走不通smb文件共享

网友(2021-09-09):
反正A1的现在很难买,淘宝有,但是很贵   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