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网购的鳄鱼夹测试线(多图)

楼主(2019-02-23):
鳄鱼夹测试线图便宜,网购回来很长时间了,基本上没用过,今天拿来测试一下,真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1.下面是其中的两根,一根是红色的,另一根是黑色的。因为手头没有那么多种颜色的线,今天就只改造这两根鳄鱼夹测试线。

2.所用的万用表两根表笔的短接电阻为0.6Ω,见下图。

3.测试红色鳄鱼夹测试线的电阻阻值为1.4Ω-0.6Ω=0.8Ω,而另一根黑色鳄鱼夹测试线的电阻阻值为1.5Ω-0.6Ω=0.9Ω。测试见下图。

4.拆开鳄鱼夹测试线的护套,可以看出鳄鱼夹和连接线是靠鳄鱼夹尾部与连接线用压接的方式连接,见下图。

5.下图为将两根红黑鳄鱼夹测试线拆解的全部零件。

6.测试拆下的连接线的电阻,红色连接线的电阻阻值为1.2Ω-0.6Ω=0.6Ω,而另一根黑色连接线的电阻阻值为1.1Ω-0.6Ω=0.5Ω。测试见下图。

7.拆下的连接线中间的铜线非常细,只是绝缘皮厚,所以线阻有0.5Ω至0.6Ω。见下图。

8.下面为选用的两根连接线看起来还没有拆下的连接线的外径粗(含绝缘层),但是内部的镀锡铜线又密又多,远比拆下的连接线用料实在,见下对比图。

9.新的连接线长度与拆下的连接线长度相同,测试新的连接线的电阻值为0Ω(万用表测试精度不够),见下图。

10.拆下的鳄鱼夹尾部的双D形孔与新的连接线的金属线直径相近,为了方便将新的连接线穿过鳄鱼夹尾部的双D形孔,将鳄鱼夹尾部的双D形孔中间位置用一字起子压出一道凹陷,方便穿线,见下图。

11.将新的连接线锡焊在鳄鱼夹上,见下图。

12.新改造完成的鳄鱼夹测试线的电阻值均为0Ω,见下图。

总结:如果需要鳄鱼夹测试线,最好是自己做。

网友A:
鳄鱼夹是铜的?

网友:
向来没买过成品,都是买的时候顺带买几个鳄鱼夹,然后线材都是拆解的。

网友:
这个测电阻  不太准确吧

网友:
这个表笔自带0.2到0.3的内阻。

网友:
铜线还算好的了,我买到过铁线,用磁铁能吸住。

网友:
压接差评。自己做都是焊接的

网友:
嘿嘿,线焊好才发现胶套没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鳄鱼夹是铜的?

鳄鱼夹是铁的

网友(2019-12-12):
看看我这个,也是压接,已经拆开焊锡,红黑线看着是铜的磁铁能吸

网友:
带线的买过一次再也不买,都是用垃圾线做的,现在都是买夹子自己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