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nvme和sata 实际使用上 能感觉出差别吗?

楼主(2019-02-23):
以前机械换固态  使用体验的提升立竿见影 开机块了  软件加载快了  这些都是很明显就能感觉到的 准备换电脑  抛开CPU 内存 显卡 新老平台  差价1000  一个有支持nvme的m2 一个是只能走sata的m2  平时看跑分 sata 读写 500左右就到顶了 nvme动不动1K 2K 实际使用起来 如何  手上就2块固态 一个浦科特的M5S 一个Intel的535s  没用过nvme的固态

网友A:
实际使用SATA2和nvme是没区别的 相比SATA2开机比nvme快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SATA2和nvme是没区别的 相比SATA2开机比nvme快好多

为何nvme开启反而比sata慢?  引导模式的差异吗? uefi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nvme开启反而比sata慢?  引导模式的差异吗? uefi的问题?
好像说是pcie需要驱动 sata直接用bios就可以 多一个启动环节

网友:
在日常操作已经足够快的情况下,再提升就很难感觉到了;除非运行很大的软件,才能感觉到。

比如你打开一个文档,sata用了0.5秒;NVME可能用0.4秒,基本没感觉多大差异;但是你打开一个200M的3D渲染资料,或许才能体现出相差几秒。

网友:
日常应用感觉不出来,大文件读写比较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SATA2和nvme是没区别的 相比SATA2开机比nvme快好多

不能吧........sata2性能那么差...........
sata3要说差不多还过得去...........
sata2每款固态盘给出的pdf都是sata2损失很多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sata2性能那么差...........
sata3要说差不多还过得去...........
sata2每款固态盘给出的p ...

真没感觉差距 SATA2的机器运行跟PCIE的一样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