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一款性价比极高的LED驱动电源,电路板上面的调节输出电流的电位器

楼主(2019-02-23):
出一款性价比极高的LED驱动电源,电路板上面的调节输出电流的电位器

这是一款采用非隔离方案的LED恒流驱动电源,带IC的方案(IC型号:9910B),长条形款式.

最大的特点是,电路板上面,带一只可以调整输出电流的贴片式电位器(电位器就在MOS管旁边),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调整输出电流,特别适合于DIY使用.

价格:3.5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7745005283

友情提示:这款是非隔离方案,使用时请注意用电安全,最好是切断电源后再进行操作!!!!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220VAC 50/60Hz

输出电压:80-120V DC 0.220A (适合24-36串灯珠使用)

输出电流:220mA(0.220A)

功率因数 :0.95±5%

效率: ≥86

尺寸:335*24*18mm(长*宽*高,不含线材尺寸)

使用温度:  -5~40℃

存储温度: -5~40℃

产品应用:  用于日光灯/吸顶灯等室内照明产品(注意灯组的串并,需与驱动匹配)

楼主:
性价比极高的水晶灯具配套的灯泡.
价格:6.6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971462978

欧普心烁系列LED灯泡.
特价款,
这款灯泡是这样的,灯泡全新的,不过,包装彩盒被拆了,灯泡的表面,可能会有些一些刮擦,自家使用的话,就没有影响(不适合二次销售)
灯泡功率:4W;
灯头规格:E14;
色温:2700K(也就是白炽泡色);
灯罩款式:尖泡款/透明面罩;
灯泡最大宽度:40mm;
灯泡整灯高度:115mm(含E14灯头尺寸)
心烁系列的灯泡,市面价格都要20元以上,这款没有包装的,价格是6.6元/只,品质是完全一样的,实属居家过日子的最佳选择.

水晶灯的灯泡,比LED球泡灯,价格是要贵很多的,必竟是为了配套水晶灯使用的光源,结构和发光效果都是要好很多的.
店铺也是LED球泡灯,E14和E27灯头都是有海量现货的.价格是1.6元/只起,都是全新的LED灯泡(包装也是拆掉了的)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3640749545

网友A:
一款性价比极高的LED驱动电源,电路板可调节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性价比极高的LED驱动电源,电路板可调节输出电流。

感谢坛友回复.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