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到的魅色同款的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2-23):
上次飞科剃须刀的充电电路烧了,就买了个镍氢电池套装插外置电池使用。充电器是那种直插5v的,拆了看,典型的傻冲,看家拆机的论坛的魅色充电器,感觉蛮好的一直想换个,但是看来下自己还是负数的m币心凉半截,淘宝找不到这个牌子,但是找到很多同款,应该就是贴牌货吧,找了个便宜点的包邮到手就拆。正面图就不放了,除了牌子不一样其他跟论坛的一样。
魅色的这个弹簧是挂在电路板上的孔上比较结实,这款的是有个塑料柱,弱的不行,第一次拆右侧的哪个挂簧的就断了。果断502黏上。

看了论坛以前的拆机贴,魅色的ic都是在背面的,这个背面空空如也。

正面和论坛的一模一样,正极触片下边略微不同。这个16脚mcu应该是吧,来自eastsoft的 ES7P1793

右侧电感旁边的是sp4533移动电源芯片。

总体上感觉还不错,感觉这一类的都是贴牌的吧,大同小异。这个做工略差,奈何价格便宜还包邮。

网友:
防反接的那个2300经常充1.5V电池,容易坏,我的两个都坏了,只能短接后继续用,不小心电池装反了,又把0.005的电流采样电阻给烧了,彻底用不了了。

网友A:
是耐杰吗,我看那款和魅色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耐杰吗,我看那款和魅色一样一样的

没有牌子,只是标志部分印刷的就是充电器,看pcb版号可能是lii的吧

楼主:
25包邮,自己又用了个5块多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