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重启手机”与“关机再开机”的区别正式被确认,望周知

楼主(2019-02-23):
“重启手机”与“关机再开机”的区别正式被确认,望周知!
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了,之所以那么普及是在于我们很多的应用都是需要智能手机的,如果是普通的功能机的话,那么我们应用就不会那么多,而且也无法连接网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上应用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会出现卡顿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重新启动,但是这种重新启动很容易被混淆,大多数人所谓的重新启动只是热启动,而不是选择关机之后再按开机键,但是实际上这种操作方式和重新启动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么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正式被确认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重启手机只是重启手机上的软件。并不涉及到手机硬件的自检。而关机之后再开机需要对手机的硬件进行自检,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后者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毕竟涉及的内容也更多,这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查看电量来观测,如果只是手机重启的话消耗的电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几乎观察不到,但是如果是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消耗的电量是非常大的,有时候甚至会下降10%到20%左右,因此这样的操作我们还是需要慎重的,尤其是在电量不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导致无法开机了!

但是如果从效果来说的话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选择重启手机或者关机之后再开机无非是想让自己的手机打开应用的速度变快一点,很多使用过这两个功能的用户都能够切身的体会到,如果只是重启手机的话那么对于提升速度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毕竟只是软件的重启,但是如果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运行速度会有大幅的提升,就像手机刚买来一样!
转于:就要买买买

网友A:
但是如果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运行速度会有大幅的提升,就像手机刚买来一样!

感觉这句说的比较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运行速度会有大幅的提升,就像手机刚买来一样!

感觉这句说的比较夸张! ...

我也觉得是,我一般都不关机的。

网友:
关下机掉电百分之二十

网友:
上次关机都忘了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关机之后再开机的话,运行速度会有大幅的提升,就像手机刚买来一样!

感觉这句说的比较夸张! ...

本质上还是安卓系统太开放,流氓软件、垃圾软件太多

我现在设定每天自动关机一分钟,然后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外行说得完全是反的。误导。

网友:
我都是拆机,拆电池,凉十分钟在装起来。毛用没有

网友:
想快,都是靠打,靠砸,靠骂。什么关机,重启没听过,没屁用。

网友:
安卓和苹果都是这样吗?苹果越狱后有个叫重启桌面

网友(2019-04-06):
手机就是一部小电脑
自己对照电脑的重启和关机 脑补一下区别吧

网友:
重起电量不变,关机再开电量下降。这是电池不行了。我的旧手机就是这样的。

如果正常的电池不管什么牌子的手机关机再开机电量是不变的。

要是像楼主说的,那开关机5--10次就没电了?

网友:
看到底楼我也没搞清,手到底是总也不关好还是适当的关一次好,我的手机没找到重启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