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 Relacart 220D无线话筒

楼主(2019-02-23):
力卡牌无线话筒,有射频信号(RF满格),但是没声音

拆下音头检查,电阻为断路

拆开检查,音头没坏,测量一下电阻600欧,里面的线断了一条,干脆两条都换成粗一点的,焊牢固一点

话筒屏幕不是普通用液晶屏幕,而是单色oled,话筒身没坏,这里就不拆了。

装回去测试

对着话筒讲话,屏幕的AF电平表有走动,说明接收器已经正常接收到音频信号。

连接到数字调音台测试一下,声音正常。

网友A(2020-07-11):
话筒怎么继续拆开看看啊?很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怎么继续拆开看看啊?很可惜了

话筒手柄没坏,就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