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放在监控录像机里用坏的希捷1T硬盘

楼主(2019-02-24):
去年买了几路摄像头,配了个萤石的X5C,想着图便宜就在咸鱼上淘了一个二手的硬盘,希捷的1T花了120左右,结果连续用了半年就狗带了,先是录像机滴滴滴的提示屏幕显示硬盘需要初始化,查看可用容量为0,仔细听发现硬盘的声音不对,重启后还是有异响,拿出来放在台式机里也识别不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拆下来看看磁盘有没有划伤。

看磁盘没有划痕啊,不知道这个异响从哪来的。
丢一边了,已经在官方授权店买了西数的紫盘了,到手再发帖。

网友A:
是不是掉了磁头了?不过这么一拆,就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B:
买的没有卖的精哈

网友C:
拆的好,希捷就是这样,10以后坏了就是垫桌角,比砖头还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掉了磁头了?不过这么一拆,就只能换新的了。

通电有异响,应该就是磁头坏了。开盘就是看下有没有磨磁盘。留着改个电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好,希捷就是这样,10以后坏了就是垫桌角,比砖头还二。

据说希捷的还不好维修,西数的还好维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没有卖的精哈

纯粹图便宜啊。以后硬盘不能买二手的了,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啊!

网友:
对于希捷,司空见惯了。

网友D:
监控机还是老老实实买监控硬盘吧,就算普通家用机的硬盘放监控机里也没监控专用硬盘耐用。更何况你买了个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监控机还是老老实实买监控硬盘吧,就算普通家用机的硬盘放监控机里也没监控专用硬盘耐用。更何况你买了个二 ...

哈哈哈。所以以后不能买二手硬盘了。坑太多。2T的西数紫盘已经到了,今天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所以以后不能买二手硬盘了。坑太多。2T的西数紫盘已经到了,今天发帖。 ...

西数的色彩游戏,还贵。现在稳定好用的硬盘只有东芝了,东芝收的日立硬盘。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监控的电源够不够
我前阵收了个海康7804 自带一个电源没注意用了几个月  一个硬盘开始不对劲了 拆了一看很多坏道
这才发现电源才1.5A  完全不行
重新把硬盘格式化上机,电源换5A的,妥妥的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监控的电源够不够
我前阵收了个海康7804 自带一个电源没注意用了几个月  一个硬盘开始不对 ...

电源是机器自带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机器自带的,应该没问题吧。

我就是以为机器自带的没问题 才导致那个硬盘半残的
赶紧看看吧
3.5寸硬盘工作电流不大 但是启动电流可能达到3-5A  根据容量不同不一样
你的电源标称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