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跪求 麦博M100U 集成电路型号

楼主(2019-02-24):
跪求麦博(microlab)M100U集成电路型号!!

网友A:
电源的控制芯片坏了一般都坏一堆东西的    直接找个电压一样电流差不多的替换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控制芯片坏了一般都坏一堆东西的    直接找个电压一样电流差不多的替换了就行 ...

没有检测的工具

网友B:
看功放管耐压,然后选合适电压,电流稍微富余的电源直接替代

网友:
看功放芯片是啥,换个电压合适的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放管耐压,然后选合适电压,电流稍微富余的电源直接替代

太专业看不懂

网友C:
一般开关电源用的是ka3842,看集成块电源引脚是哪个脚,输出是哪个

网友:
电容好像怀孕了

网友:
没有基本的动手能力真心不建议你去换件维修,电源IC炸成这样肯定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拍功放IC型号,然后让坛友帮忙看用什么规格的电源直接替代,这样还更省事更可靠一点。

网友(2020-03-04):
不用跪求,这两处坏了图片上给你标出来了,电源IC容易查到,但是没必要了,这个方案差得很,没必要修,直接替换电源模块吧!!此电源是10V -  1A 的,可以用8---12V(电流2A足够)的电源直接替换,替换时注意看电容区分正负极,不能看线的颜色,这个破机器红色的线居然是负极,切!!!
这款麦博的音响实在是太渣了,可以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形容,看内部心都碎了,还是买漫步者吧,价格差不多

网友:
把这个电路板拆了,找个12V的路由器电源挂上去,搞定

网友:
电源芯片是RM6203
这块电源板子长时间通着电,这个芯片基本上坏得快,所以说还是别修了,换个最原始的铜线变压器,可以用到音响主板寿终正寝

网友:
找我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开关电源用的是ka3842,看集成块电源引脚是哪个脚,输出是哪个

什么方案都好,显而易见这板子上的绝对不是3842

网友(2020-12-27):
音质太差劲了

网友:
拍清楚点,帮你分析电路,一就直接换个12V电源上

网友:
还是垃圾桶算了,漫步者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