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台飞利浦7181收录机机芯齿轮粉化了,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9-02-24):
各位老师给看看哪里能买到。

网友:
直接改MP3简单还便宜

网友A:
直流偏磁,直流抹音的低档鸡,不值得收藏。。。。。

网友B:
这个机器全坏这个齿轮,被厂家做手脚了,没有配件,我的也扔一边了,收音机听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多少齿网上可以买到

网友C:
定制一个吧,用3D打印机

网友:
对,打印个10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偏磁,直流抹音的低档鸡,不值得收藏。。。。。

抹音是永磁的,还不如直流

网友:
最可行的办法是3D打印

楼主:
谢谢各位,先当收音机用着,灵敏度还不错。

网友:
折腾这类机子很费劲,主要是塑料配件难找。

网友:
3D打印,测量建模 ,上机调试 ,

网友D:
整体换机芯吧。。这种不好找。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C:
定制一个吧,用3D打印机

现在3D打印机可以制作,但楼主没有尺寸,有尺寸的话,楼主搞一个试一试

网友:
3D打印就行

网友(2020-05-10):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全坏这个齿轮,被厂家做手脚了,没有配件,我的也扔一边了,收音机听还是不错的。 ...

用打印机打一个就OK了。上网上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体换机芯吧。。这种不好找。

这种机芯换一个也一样,年限到了这齿轮就要散架了,换其它机芯难度也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