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天梭表,变慢了

楼主(2019-02-24):
天梭石英表,用了三年多,开过两次后盖,一次是修表店,一次是去年发现表慢自己拆后盖换电池。距最近换电池三个月左右,最近发现表有慢了四分多钟,好像中间还校正过一次,否则可能五分钟以上了。第二次换下的电池在1.5伏。请问各位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我的爱表究竟怎么了,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
电量不足导致偷停:石英表电量不足,需要更换电池时,因为电压不稳,无法稳定供电导致手表出现偷停现象。

手表受磁导致偷停:手表受磁,在手表指针相遇时因为磁力发生粘连,使手表出现跳针的情况,受磁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手表停走。

接触不良导致偷停:石英表的电路板等部分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手表也很容易出现偷停的情况。

机芯故障导致偷停:如果机芯存在一些轮系故障也会导致手表出现偷停的情况。

轴心受损导致偷停:最坏的可能是手表的轴承受损或手表同轴偷停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要来个大保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