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学堂和编程关系大不大?

楼主(2019-02-24):
是不是单片机之类的还是以C++为主?

网友:
c语言,只不过里面有些特殊定义,区别很小的,如果你c好的话建议你直接学keilc,汇编编起来比较复杂,代码多,但是他也有c不具备的优势,就是可以自己定义空间,把每个单元都用到极致,这点很重要尤其是你的系统比较大,内存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能让系统自动分配地址。但是不论哪种语言你都要对硬件有所了解,了解内部结构及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