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捡到的破电脑主机

楼主(2019-02-24):
哈哈,相当于捡到的吧,没有用,以为硬盘能大些才要的

大水牛机箱

先马电源

笨4的处理器

华擎主板

Aopen光驱

靠,希捷硬盘才80G,还是并口的

256*2内存,可怜的配置

七彩虹显卡,目测这个坏了,电容集体怀孕

大致就这样子

大家看看这货整体还有什么价值呢?

网友:
老奔4接口的via主板 真的没什么用了

网友A:
那年代还不认识华擎

网友B:
这配置得8年前了,都差了好几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年代还不认识华擎

嗯?不是华擎吗,网上查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得8年前了,都差了好几代了

看样子是08-09年的

网友:
开机看看,看系统是Windows XP还是Windows 2000。(先看看主板上是否有VGA接口)

网友:
这电脑配置估计上网速度也不会很快,机箱和电源可以利用一下。愿意的话,配双网卡做软路由玩玩还可以。

网友:
845的主板,DDR一代内存,单根应该是256或是512兆的内存,IDE接口的硬盘,丢了吧

网友:
快扔了吧,估计上网都卡半死~

网友:
看看硬盘里面有没有小姐姐之类的,没有就可以丢了

网友:
香港回归时的高配?

网友:
SDR内存
15-20年差不多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网友:
你们还有什么捡不到的?

网友:
安个模拟器,玩街机够了

网友:
点亮后再洗噻,免得是坏的

网友:
看看硬盘多大的?苍老师安好?

网友:
是没大的用处了,老了,牙都掉没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看电源是08年的,但应该机器更老,ICH2的南桥芯片,SD内存,然后VIA桥接了USB2的,肯定不是08年的货了,03年INTEL就发布支持USB2的ICH4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