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使用的2号锂基润滑脂?

楼主(2019-02-24):
淘宝和百度上打听了一圈,说是电动工具润滑用2号锂基脂,于是买了一桶回来,到手看了看发现跟印象中的普通黄油没啥区别,用手抠了一坨感觉挺粘稠,不知道坛里的达人们都是用什么润滑脂,求推荐。

网友A:
我用的是美孚 xhp222 锂基润滑脂。

网友:
这个要看载荷和转速的,锂基酯用在高速轻载的地方,比如马达牙箱;

网友B:
實在怕有問題的話,直接用白色的那種潤滑脂就行了,硅酮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在怕有問題的話,直接用白色的那種潤滑脂就行了,硅酮润滑脂

今天拆电动扳手,发现齿轮上就是白色的润滑油

网友:
我觉得2号应该是白色很稀的,3号才是稍微粘稠一点黄色的,我自行车脚踏里的滚珠用的是3号,花鼓棘轮棘爪用的是2号,电动工具里用的是3号。

网友C:
电动工具我用长城二硫化钼锂基脂,或者HPR高温润滑脂,别的玩意用昆仑白色的锂基脂,便宜。啥美孚不用,估计淘宝这玩意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如果是齿轮位置用的话,品牌不重要。

网友D:
同样起润滑作用,我觉得凡士林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美孚 xhp222 锂基润滑脂。

大牌子假货多,淘宝上不知道哪个靠谱,所以选了个国产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工具我用长城二硫化钼锂基脂,或者HPR高温润滑脂,别的玩意用昆仑白色的锂基脂,便宜。啥美孚不用,估 ...

是啊,淘宝一搜基本都是美孚长城昆仑

网友:
我觉得润滑脂就是机油,没啥不一样,稀点稠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牌子假货多,淘宝上不知道哪个靠谱,所以选了个国产牌子

还是京东靠谱,别从淘宝买

网友E:
你这个也太差了吧,根本就是作坊的东西,还是买美孚 xhp222 锂基润滑脂,好像 很便宜现在。
我介绍几款你使用,基本上18V以下都可以用的:

美孚xhp222黄油润滑油家用机械轴承液压油润滑脂高温锂基脂防锈油-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432607925609

高端货:
摩力克MOLYKOTE EM-50L 塑胶料齿轮打印机 降噪高粘度润滑白油脂-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26tatr6a25

原装正品 NSK PS2高速高精密轴承丝杆导轨保养 白色润滑油脂 80G-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6010109521

日本原装进口协同MULTEMP LRL NO.3高速主轴轴承白色润滑油脂400G-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67816507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也太差了吧,根本就是作坊的东西,还是买美孚 xhp222 锂基润滑脂,好像 很便宜现在。
我介绍几款你使 ...

哈哈,老兄每次都是带着链接出现,赞!话说高端的还都是白色润滑油,为毛总感觉白色的好像没啥粘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兄每次都是带着链接出现,赞!话说高端的还都是白色润滑油,为毛总感觉白色的好像没啥粘性 ...

你试试我推荐的道康宁、NSK、协同的,都白色油脂,看着不粘,偏向水软,实际上手转一下,就会发现附着力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也太差了吧,根本就是作坊的东西,还是买美孚 xhp222 锂基润滑脂,好像 很便宜现在。
我介绍几款你使 ...

感谢分享使用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我推荐的道康宁、NSK、协同的,都白色油脂,看着不粘,偏向水软,实际上手转一下,就会发现附着力 ...

我就点开美孚的看了下,一桶油花几百块 好像有点接受不了。所以你介绍的高端货还没去了解,唉慢慢来折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点开美孚的看了下,一桶油花几百块 好像有点接受不了。所以你介绍的高端货还没去了解,唉慢慢来折腾 ...

我介绍的润滑脂,别人是有小包装卖的,价格并不很高。
实际上一个40g的绝对够12V波箱使用20次的,每次打理波箱用不了多少,用多了反而增加阻力,特别是一些带有扭力调节的电批,力矩都差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起润滑作用,我觉得凡士林也不错。

凡士林不行 那玩意是水性的 时间长了会干 会锈。加了凡士林机器就毁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