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德克斯RV439电动螺丝刀感受

楼主(2019-02-24):
看到有坛友发贴谈论这个螺丝刀,让我眼睛一亮,功能全,7410的外观,看着颜值挺高的,关键是价格也不算高(与日立DB3DL2相比),所以就
入了一套,说一下给我的感受:

先上两张网页图

1、拿到手打开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货的做工和手感还是不错的,声音也不错。
2、但我最 关心的不是颜值,是扭力,试过后感觉它的扭力设计的过大了:首先是1档扭力有点大,不适合我用;其次是如果把扭力调节到13档以上时直接会被憋死也不打滑,
这充分说明了扭距设计的太大了,13档以上时赶出了电池的供电能力而出现电池电压下降保护板动作,停止了输出,憋死瞬间手都有点握不住的感觉(扭力大),同时也说明
电池的供电能力不足,大扭力输出时显得力不从心。我是在满电状态下测试的。
3、再说说电量显示的功能,本来我是很看重这个功能的,但这货的电量显示不是随着启动开关一起启动的,有一个开关单独控制,所以你想看一下负载情况下的电量就不太好
操作,我在充满电的情况下,不工作时的电量是三个灯亮(全亮),但在螺丝刀运转情况下电量显示就变成一个灯亮或者全灭,根本没法看,这说明所用的电池也不好。

其实我觉得东成12V直磨机的电量显示很不错,工作时自动亮几秒后再自动灭。
在同等扭力输出的情况下,3.6V的螺丝刀应该比7.2V的螺丝刀的工作电流更大,对电池的要求也会更高,所以电池必须要好才对。手里没有日立DB3DL2,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
情况,希望用过的朋友能说一下。

网友A:
日立、牧田的很多自停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咔咔咔打滑,而是直接到扭力后嗒的一声自停,类似憋死

当然你这款是自停还是憋死了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牧田的很多自停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咔咔咔打滑,而是直接到扭力后嗒的一声自停,类似憋死

当然你这款是 ...

我说的很清楚了,13档以上会被憋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很清楚了,13档以上会被憋死。

我说的也很清楚了,自停和憋死的表现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扭力很大突然不转了
而且日系的说明书都写的很清楚,很多型号说明书写的都是1-12档打滑或自停,13档开始堵转,就是这么设计的
当然你这这也可能就是憋死

网友:
很明显是电池库存久了。性能不好,放电电流不够。从电流指示灯看的出来一带负载电压下降的厉害。这种情况测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也很清楚了,自停和憋死的表现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扭力很大突然不转了
而且日系的说明书都写的很清 ...

这位朋友,这个机器13档以上是被憋死的!谢谢你跟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首先我知道什么是打滑,什么是自停,其次我还知道这个机器所有档位都是打滑设计,所以我的结论 ...

那你也看到图了吧 我还有手中牧田012的中文说明书懒得拍了
高速挡13档开始就是堵转,也就是憋死,可能厂家就是这么设计的,或者结构原因高速挡无法打滑或自停,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也看到图了吧 我还有手中牧田012的中文说明书懒得拍了
高速挡13档开始就是堵转,也就是憋死,可能厂 ...

你是说日立DB3DL2和牧 田的012的高速档都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日立DB3DL2和牧 田的012的高速档都是这种情况吗

日立我没有,听说是
牧田012我买的国行全新,有自带电池,也有自己DIY的电池,就是这样,高速挡高扭矩就是类似憋死甚至握不住那种,说明书也写了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日立DB3DL2和牧 田的012的高速档都是这种情况吗

松下7410 6225也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7410 6225也都一样

看来单节电池在大扭力输出时就力不从心了。看了大家的回复知道这是个通病,谢谢。

网友:
怎么我的转速不达标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7426&page=1

网友C:
你买了几个钱? 现在得伟那个7.2的399 。速度退了买得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单节电池在大扭力输出时就力不从心了。看了大家的回复知道这是个通病,谢谢。 ...

实际上这个机子就高仿的松下EZ7421,但确实简化成7410了。

建议你尝试一下从1档测试起,拧M6以上螺丝,容易判断是否是机械止停、电子刹车、扭力打滑,这几种不一样的,机械止停是到档力矩后会卡一声、离合了,电子刹车是到档力矩后直接断电,扭力打滑是到档后离合、前置夹头空转。

我感觉这个机子的设计应与松下EZ7410一样,是通过堵转电流判断,达到10A直接断电、自恢复保险断开,必须等30秒至1分钟时间不等,再重新插电池才能运转。而6225的堵转电流是15A,同样都是先机械止停,再电子刹车,为了就保护电池不发热,电机不过流,波箱不磨损。

所以说,松下EZ6225比7410强就在这些地方。这个机子比7410多了一个无极变速开关,探灯由尾部移到前端,电量显示警告由单一LED灯慢闪改成三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这个机子就高仿的松下EZ7421,但确实简化成7410了。

建议你尝试一下从1档测试起,拧M6以上螺丝, ...

1、RV439这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档,它就是扭力打滑设计,13档以下都能正常打滑,13档以上我觉得就是被憋死的,也就是说13档以上电流太大,导致电压下降太大,电池保护板动作关闭了输出,憋死后再启动马上就能重新工作,不需要等待!
2、你说这机子比7410多了一个无极变速开关?这个真的没有呀!
3、设计的电量显示真应该向东成学习,显示空载电压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了几个钱? 现在得伟那个7.2的399 。速度退了买得伟

多谢,680我已经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RV439这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档,它就是扭力打滑设计,13档以下都能正常打滑,13档以上我觉 ...

如果是这样设计的,我感觉不如日立3.6V的DB3DL2。
除了少了电量显示外,其它都不缺,而且还要便宜好多,现在大约320能拿下。

我一直以为这个机子是达到扭力力矩设定,就自动锁定、断电这样的机械止停、电子刹车,没想到是打滑设计。这样的落后的设计还要399,真是牛B。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680我已经有了。

靠。原来是抚摸党 我这边工地上有80间套房要装开关插座和灯具 要不你来试试你的工具们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设计的,我感觉不如日立3.6V的DB3DL2。
除了少了电量显示外,其它都不缺,而且还要便宜好多, ...

日立DB3DL2真的320元能拿下吗?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立DB3DL2真的320元能拿下吗?在哪可以买到。

梦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