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在用这种老式的马桶进水阀的吗?不补水是啥问题

楼主(2019-02-24):
最近在捣鼓净水机废水利用,将马桶的高压进水阀换成了老式的直塞式浮筒阀,如图所示,这货开闭没有问题,但是补水管不出水不知道啥原因,管路是畅通的但是不出水,第一次使用这种阀,不知道是买的有问题还是这东西就这德性。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水位低于设置才会进水吧,螺杆往上调,一般都是脏了不停漏水问题,还有不进水的?

网友A:
我搞过,是因为你 废水箱高度不够(受房高限制不太可能够),解决方法是把那个堵入水口的橡胶小心的切掉一层,注意切的时候不要切和入水口接触的那面,切多少要自己估计下或每次少切点多试几次。
做了套简单易制的净水器废水利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是因为你 废水箱高度不够(受房高限制不太可能够),解决方法是把那个堵入水口的橡胶小心的切掉一 ...

很高兴你能临帖,正是由于你的帖子才诱发了我做此系统的兴趣,我的系统与你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安装高位水箱,只是入了一个18升的大口水桶(可车载旅行用的长方形塑料桶)放在面盆下侧了,我设计制作了一个文丘里射流混水三通,所以管路中总是有自来水压力的(只是自来水通量很小),通过此三通混水在水龙头出水时可以达到50%的混水量,但是对于马桶进水阀却没有混水效果,换用了你提示的低压阀后混水效果仍然不好,所以我又专为马桶上水加了一个增压泵,这些待系统运行稳定后我会发帖描述,现在的问题不是说这个阀的开启与关闭以及控制水位的问题,而是我的马桶需要再水箱进水的同时有为便池补充一部分水,使便池内的水平面有一定的高度,这样才能在下次冲厕时保证虹吸的力度(这种马桶真的很操蛋),而这种浮阀有补水出口但是却是摆设没有水流出,所以有此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