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有源晶振和74HC4060制作的的分频电路

楼主(2019-02-24):
日本产的有源晶振,40MHz的,打算用它来分频,做工很好。

先来看看晶振的波形吧,挺完美的正弦波:

分频芯片用的是74HC4060可以14分频:

芯片的接线网上非常多,就不说了。在线面包板上面调试一下:
1脚12分频,计算值9.76525kHz,波形图:

2脚13分频,计算值4.8828125kHz,波形图:

3脚14分频,计算值2.44140625kHz,波形图:

4脚6分频,计算值625kHz,波形图:

5脚5分频,计算值1.250MHz,波形图:

6脚7分频,计算值312.5kHz,波形图:

13脚9分频,计算值78.125kHz,波形图:

14脚8分频,计算值156.25kHz,波形图:

15脚10分频,计算值39.0625kHz,波形图:

网友:
不错,数据翔实

网友A:
顺便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手上有些旧的拆机有源晶振,有的外壳上的标识已经缺失了(原来顶上是喷了一层漆再印字的,现在油漆都掉了,印字自然也没了),还有的是贴片的,请问这些拆机的有源晶振如何确定其引脚功能?

楼主:
参考了很多你的帖子,终于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手上有些旧的拆机有源晶振,有的外壳上的标识已经缺失了(原来顶上是喷了一层漆再印 ...

这个要是没有那个标示很难区别了。。。要么就是自己试,主要就是正负极会反接,不过应该不会烧。。。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是没有那个标示很难区别了。。。要么就是自己试,主要就是正负极会反接,不过应该不会烧。。。试一 ...

没标识的,就是怕接电会烧掉了。

请问是不是所有有源晶振都是这样排列的?定位标志是空脚,然后逆时针排,GND、OUT、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标识的,就是怕接电会烧掉了。

请问是不是所有有源晶振都是这样排列的?定位标志是空脚,然后逆时针排 ...

是的 都这样。。。

网友B:
试过60M晶振用74HC4060分频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标识的,就是怕接电会烧掉了。

请问是不是所有有源晶振都是这样排列的?定位标志是空脚,然后逆时针排 ...

有源晶振都是这样排列的,GND引脚是与金属外壳相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都是这样排列的,GND引脚是与金属外壳相通的。

我见过有六脚的晶振哦,请教那如何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有六脚的晶振哦,请教那如何排列?

这样排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60M晶振用74HC4060分频没问题。

我刚刚试了100MHz的晶振也可以正常工作

晶振波形:

100MHz分频  1脚12分频,计算值24.4140625kHz,波形图:

100MHz分频  3脚14分频,计算值6.103515625kHz,波形图:

网友:
那再请教:六脚的output和comp.output两个输出有啥区别呢?

网友C(2019-03-26):
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吗?我一直以为是输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吗?我一直以为是输出方波

事实证明是正弦波

网友(2023-05-15):
电路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