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HTC Media Link HD,大家看看有固件刷吗?

楼主(2019-02-24):
前几年入手了一个HTC Media Link HD,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同屏器,但官方固件在线升级后不能保存无线网络,看了网络上大家都有这个问题,HTC也没有解决方案,这种服务难怪被赶出中国市场。搜了下全网,好象没看到有人拆,所以拆开让大家看看能不能刷其他固件。外壳很小巧

HDMI口和MicroUSB口,USB口只能供电,插电脑没反应

拆开外壳,卡扣封装,做工还是可以的,内部电路板双面都有超大的屏蔽罩

电路板背面,只有一些辅助电路、晶振和一个应该是FLASH

电路板正面上方

电路板正面下方,有天线

128*16 DDR2 DDR3 Samsung 内存 和USI AT-01 2.4G无线WIFI模块,参数见https://product.11467.com/info/1524286.htm

Samsung  K9F1G08U0D,闪存,数据存储容量为128M

CPU用酒精擦了下,型号是:Cavium PureVu CNW6611L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2020-03-11):
我也一块,同样无法连网,那个8脚的应该是rom,谁分享个固件刷刷看

楼主:
这篇文章有个解决方法:通过WPS方式与路由器连接成功,可以试下,原文地址http://deccat.lofter.com/post/6fa9c_9946cbdXDA上直接翻译:
这是解决HTC Media Link HD (DG H300)内部错误的另一种简单方法。
更新后设备上的固件版本:5.52.103.1
2.将设备连接到电视
3.按下设备上的重置按钮5秒钟进行重置
4.重置后,设备将在电视屏幕上显示默认名称
5.通过路由器管理界面或手动按WPS按钮(WPS = Wi-Fi保护设置),打开路由器上的WPS配置
6.按一次重置设备上的按钮(您需要在按下路由器上的WPS按钮的2分钟内执行此操作)
7.设备将自动进入配置屏幕,进度条将指示配置
8. Medialink HD设备现在将通过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