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个上世纪不知名的家用小型理疗仪

楼主(2019-02-24):
上世纪九十年代朋友给的小理疗仪,主要功能有:震动按摩、热疗、针灸,开关控制震动高低挡及针灸功能选择,两侧电位器分别控制热疗及针灸强度,针灸功能通过9v电池供电,震动及热疗外接6v供电,请看图:

END

楼主:
这个不出意外应该是本坛第一拆。

网友A:
我N年前有一只同款。现在看到很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N年前有一只同款。现在看到很亲切。。。。。。

很老的东西了,应该是90年代初期的产品。

网友B:
一个振动电机,和一根发丝细的电阻丝,小变压器应该是升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振动电机,和一根发丝细的电阻丝,小变压器应该是升压用的。

谢谢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然很快沉下去了。

网友C:
看起来像老式座机电话的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老式座机电话的手柄。

确实很象,还有弧度。

网友D:
9v电池用来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9v电池用来发热??

9v电池用来针灸供电的。

网友(2020-08-10):
9伏供电的理疗仪的确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