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相串励电机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19-02-24):
输入端电阻为8欧。转子绕组为4欧。为毛转子绕组都是通的啊

网友A:
碳刷拿掉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拿掉再测

拿了碳刷外绕组电阻1.7欧 内绕组还是4欧

网友:
上电无拉很长火花,转速正常就是好的,如果几匝击穿,你也测不出,转子更不好测

网友:
串励电机确实不好测,一般是通电运转,看碳刷的火花大小,如果是电弧式的火花(有点蓝光的意思),那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串激电机转子电枢,你可以隔相同个数测量,阻值应该是相同相近的,不然就可能有断路或短路的情况

网友:
哈哈,商用破壁机

网友(2019-12-02):
可以回复吗

网友:
转子各绕组都是首尾相连的,量哪都一样,那就没问题。

网友(2024-02-11):
什么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