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我的一台夏普大碟机MV k7500 故障

楼主(2019-02-24):
我的一台夏普大碟机MV k7500 故障,读不出碟。
光头两面扫描后,显示没有碟。
没敢碰呢!请给高手明示!谢谢

网友:
很久木有拆过大碟机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光头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光头老化

不好考证啊!也没有什么方法 快速判断 故障?

网友:
清洁一下光头试试?我也喜欢这类老的音响器材的,可惜就是没有LD机。

网友:
如果很长时间没开过机的话,可能机内回潮了,通电长些时间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会小心检查的!

网友(2019-06-30):
喜欢老机器的造型

网友:
擦擦激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