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用ma毫安电流表头,能改成 ua微安电流表头不?

楼主(2019-02-24):
请问,用ma毫安电流表头,能改成 ua微安电流表头不?谢谢1

网友A:
去掉分流电阻就是微安表了。前提是这表头的灵敏度要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分流电阻就是微安表了。前提是这表头的灵敏度要够高。

附议!字数补丁

网友:
或者把分流电阻改大

网友:
应该是改不了,表头直接决定了电流表的测量精度。LZ所说的毫安表头,就是指没有加任何分流电阻的、满偏时电流是毫安级的表头。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昨天也看了一些资料。
可能是改不了的。

网友:
把电流放大

网友:
前提是这个标头是微安表头做的毫安表,不然是没法改的

网友:
加运放取样可以!

网友:
电流表头基本都是uA的,没有电阻的情况下,一般表盘上会写表头参数的

网友B:
毫安表头即使去掉分流电阻灵敏度也就提高10-20%实际意义不大,微安表头的成本价格都比毫安表头高,厂家是不会拿价格高的微安表去做价格低的毫安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安表头即使去掉分流电阻灵敏度也就提高10-20%实际意义不大,微安表头的成本价格都比毫安表头高,厂家是不 ...

谢谢您的回复。表头内部 有什么区别?在线圈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表头内部 有什么区别?在线圈上?

微安表动圈的漆包线比毫安表细多了,制作工艺难度也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昨天也看了一些资料。
可能是改不了的。

有源时代没什么是改不了的,可以用有源器件提高灵敏度(例如运算放大器)

网友:
对,改成有源微安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安表动圈的漆包线比毫安表细多了,制作工艺难度也高些。

也就是 高阻动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 高阻动圈啦?

指针式毫安表头和微安表头的内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
适合改电压表

网友:
应该说,能改!但是困难!
要看毫安表头的结构再说,首先重绕动圈,加强磁场是必须的了
再看看轴承要不要调,游丝要不要换
都弄好了,再调整线性度,很有挑战性

网友(2019-04-22):
有方法可以改的   原来我也这样想过

机械上面改不太现实    那基本是摩托改汽车

我是用电流放大模块就可以      淘宝上有卖的    但是需要外部电源

最后觉得完全没必要     有这个精力和费用   还是直接买一块微安表头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