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笔记本有毛病了

楼主(2019-02-24):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熄灭,显示屏没反应,风扇狂转。偶尔又能正常开机

网友:
通病吧?把电池拔了,等会再放上去。

楼主:
所有的电都断了的,包括主板电池都取下了的,过来6-7分钟再通电还是老样子,偶然能启动,多数还是硬盘灯亮一下就没反应了。把硬盘,内存条全取了,还是不行。这本本有点老了,现在笔记本用的少,但有时还是必须要用的。

楼主:
现在觉得无从下手。

楼主:
装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亮,还是买没反应。

网友:
内部板子够满的啊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何况笔记本集成度这么高很难修理,即使能修诊断费加维修费也接近本子卖价了!!!

网友:
怎么也是打算换新的,不如折腾死它,没准儿死不了呢

楼主:
看看背面,还是挺干净的,原机是4G的自己又加了个4G,如果出的话能回好多血。

网友:
老本不值钱了,pc3l8g单条1333市场价180-190

楼主:
现在电脑用的少了,但有时有必须要用用,准备去淘个二手的

网友:
主板电池拔了试试

网友:
我的华硕,同样毛病,可惜,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