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假的欧普筒灯

楼主(2019-02-24):
故事是这样的,家里电脑上面原来装的是一个10年的led射灯,很差的,开电脑的时候不想开大灯,就想把这个灯改成筒灯,因为开孔狠下,所以需要开孔5.5左右的灯,后来淘宝买了,卖家号称是欧普的,也要15块钱,到货一看,质量好差,和卖家说了后,卖家退款了,灯就送给我,但是这个灯,很少用,累计开启的时间可能48小时都没到,最近挂了,于是拆机一下。

网友:
柔光罩拆下的方法,可以用强力粘钩固定,然后瞬间用最大力气拔下来。调光的驱动跟手电筒有一拼,电源部分一次PWM,调光部分独立驱动和mos二次PWM。

楼主:
故障描述是,通电后灯珠一闪一闪的,亮度不高,6个灯珠都没烧掉。。断电后,灯珠还会闪上3秒左右,这样应该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2019-05-02):
有一组灯珠性能不良了,换了就好,和电源没有毛的关系。
那个一闪一闪,是电源保护电路在起作用,不断地切断---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