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求教优利德万用表有没有假货?

楼主(2019-02-24):
朋友推荐我买一块优利德ut61e,我看了看淘宝,咸鱼,京东,价格差距挺大,最便宜的两百多,贵的400多,请教下各位大神,优利德不知道有没有假的,哪个价格比较靠谱?

网友:
这款表价格是被炒上去的,价格相差和其他配件也有关系吧

网友:
淘宝和京东有最低保护价,京东有正规发票有增值税,一般都是公家买的。自己买就去闲鱼,不放心的话可以和商家谈走淘宝。万用表要技术又是小众,且国产的便宜一般没假的。

网友:
200-250是正常价,我四五年前买的时候天猫才220,后来被官方定价给搞上去了

楼主:
哦,我明白了,这些楼上诸位师兄

网友:
优利德不错,个人以为比胜利要好!

网友A:
这个优利德ut61e个人使用感觉没必要,你不如买众仪的ZT219或ZT-M1,已经够使用了。

如果你是修手机之类的精密电子,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优利德ut61e个人使用感觉没必要,你不如买众仪的ZT219或ZT-M1,已经够使用了。

如果你是修手机之类的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去

网友B:
我也入了优利德ut61e,通迅232接口的可以改成ttl协议的然后再弄个usb转ttl弄成usb的,成本4块钱,而优利德原装的usb通迅线50一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优利德ut61e,通迅232接口的可以改成ttl协议的然后再弄个usb转ttl弄成usb的,成本4块钱,而优利德原 ...

怎么改的能发个图吗,谢谢

网友D:
我前年买的优利德UT210e直流钳表,天猫、京东200-210元左右,搞活动时最低也得180元以上,我在淘宝店冒险,160元拿下,用了两年,感觉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年买的优利德UT210e直流钳表,天猫、京东200-210元左右,搞活动时最低也得180元以上,我在淘宝店冒险, ...

你这个买的真便宜,我刚刚买了一台1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的能发个图吗,谢谢

论坛里面有很多人都有改,你看一下他那电路图就行了。改成ttl的话,再买一个转接线就可以了,转接线四块五包邮。

网友:
对比的看下

网友:
历史低价250左右,新表一般比较少假货,去有信用有销量的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