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三个万能表天宇优利德滨江

楼主(2019-02-24):
图片有点乱,溱和看看吧,
天宇真是垃圾啊,连牛屎都没有啊,全靠一个稀土表头?
精度我是不想测的,收拾收拾出掉吧。
开始看这样子就不想要的,反正不要钱,拿下吧。
好东西不会在这面上说这么多废话的。。

刻度盘做得还挺漂亮。。。。

这里也还行,,

里面,灾难啊,全贴片,没集成块,没牛屎,真的能测?

背面,简洁,真干净,,居然有康铜丝?
9伏电池没电扔了,这个2号1.6伏哈哈满电。。

稀土表头,,,

整个真是平啊,飞机场,,

好嘛,板子上还有47字样,,

下面是两个小钳表,还不错的,不过估计都有故障吧,
测了一下手机充电时电流测不出来,,
左边优利德,右边SZBJ,深圳滨江,,,
外观收拾了一下,原来是灰头土脸的。。左边屏盖坏了。。

拆开了,滨江的电池漏了,收拾了半天,,2节7号电池,,

嗯,牛屎不错,板子也能看,有调节就好,可以调精度。

这是滨江的,电路也不差啊,

这个可调电阻比较高大上。。

谢谢观赏。。

网友:
机械表有牛屎

网友:
第一个是机械表做工是不咋地,但是你用没集成块挑人家毛病也是太强人所难了吧?

网友:
没用过机械表,这内部也太简洁了

网友:
机械式万用表的主要元件就是那个微安级的表头,其次就是那一大堆的电阻,靠旋转钮进行档位切换;精度高的机械式指针万用表比较直观,反应灵敏,价格也很贵的;数字式万用表虽然看着不错,但是因为成本原因,用牛屎的很多,使用寿命较短,测量精度也有所不同,一分钱一分货啊!我还是觉得福禄克系列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楼主,你以数字万用表的标准来评判机械表?机械表就是一只高灵敏度的动圈表头,再加上相应的衰减电阻和分流电阻就行了,如果要测交流,还有一整流电路就行了,哪需要什么牛屎和集成块?

网友:
群友送了一台滨江的,没想到是超大电流测试,我这用不到。。

网友:
好像直流钳表夹子里面,有好几颗霍尔,测量直流电前,需要先校准归零。指针万用表应该没芯片,只是一个高阻抗高灵敏表头,加一些分压电阻,整流电路等。

网友:
指针表一般都不用芯片,要是带运放的有源指针表那可就是高级货了

网友:
晕了,还真没见过哪个指针表带牛屎芯片的。

网友(2020-07-15):
脱衣服后真心不想看了,又是又圆又大的牛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