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和松下低端电吹风还拆坏了

楼主(2019-02-24):
这是飞利浦的,还好没用死力拆风扇页片,因为电热丝上头发太多,
烤着都有味道,拆开清一下,不拆页片太难弄了,,镊子夹了半天,,
拆开手柄是这样的,开关,启动电容,

上面就靠这两个大卡扣扣住,大家拆的时候注意方向,
不过觉飞利浦的塑料还好,挺耐搞的,

上面两个卡扣看到没有,用撬棒插到这里撬两下就出来了。

四段开关,这个坏了也难配啊,,

这个好像是松下的电机了,忘 了,,,

这个是飞利浦的,之前上面很多烤糊的头发,

启动电容吧,

飞利浦的页片,,,

这个是松下的,页片出来后里面这样,
看来都有设计防止头发缠到电机的轴上,就是那四个卡扣,
拆开时头发都缠在那上面。。不过这个收来时好多灰,
估计环境比较恶劣。

我用绳子拉出来时拉坏的,这个电吹风也废了,
这个页片好像要25块,不包邮,,

网友:
这种固定风扇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有一个松下的电吹风,扇叶全断了,在使用过程中断的。和LZ拆的差不多,怀疑塑料质量不好。

网友:
拆电吹风难点就在外壳和扇叶,无损拆卸比较难

网友:
这颗应该是EMI电容,电容后接整流桥和永磁有刷电机。黑颜色叶片可惜的是,一边三片裂了,要是两片裂了的话,可以去掉另一边两片,变成两叶风扇,顺便高转速下,镰刀风扇需要有一圈加强设计连接,避免离心力甩断叶片。

网友:
中心留着,找无刷的合适尺寸的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