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皮卡丘小台扇

楼主(2019-02-24):
隔壁出租房的人搬走了,从门口看进去地上有值得捡的垃圾,两个台扇,这是其中一个。里面很脏很脏

开关在背面,两档旋转

拆开

继续拆 拆到最小部件

下水洗澡

洗干净晾干

导风页

后罩 兼电机固定架

铝插头 小功率也可以用用

电机

电机特写

输出轴应该是6mm的

铁芯

铜(可能是铝)丝看上去够粗

拆的过程中从开关上扯下一根线

三根线全部重焊

装回

没洗坏,还能转

来个正面照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么早就准备风扇了!

网友:
不错,又可以有风扇吹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怎么越来越多的罩极式电机做风扇了?

网友:
罩极电机噪音比较小,扭矩不大,做风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早就准备风扇了!

应该在深圳海南等,北京春天时,深圳海南相当于夏天,外出得必备快充移动电源,高通QC2触发器,和12V 1.5A的7200转服务器拆机风扇,或者在房子可能得买空调。。。说到正题,楼主的台扇是排风扇上的短路环电机。以前在图书馆里电器科普上,短路环罩极电机效率最低,只有大概百分之10的输出做功,电容启动异步鼠笼电机,能大概百分之30的输出做功,永磁交流同步电机能大概百分之35的输出做功,但是同步电机无法自启动,需要借助外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早就准备风扇了!

广东过年回来头几天26度,这两天冷了点,1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怎么越来越多的罩极式电机做风扇了?

结构简单成本低,没电容不容易坏

网友:
你可别说 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可以不用买风扇啦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C:
这个皮卡丘耳朵太短了

网友:
真的还行,毕竟没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皮卡丘耳朵太短了

你头像的比较长

网友:
以前在暖灯管上面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D:
楼主准备过夏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准备过夏天啦?

是啊,明天开始又要20几度了,前几天已经穿过短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明天开始又要20几度了,前几天已经穿过短袖

真羡慕,我还在穿羽绒服

网友:
洗干净之后还是很不错的,电机跟微波炉风扇电机好像,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