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低功耗9V电池供电设备自动关机电路

楼主(2019-02-24):
现在很多9V电池供电设备都有自动关机,但还是有部分没有的,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很多朋友使用了单个MOS管,栅极电容放电或者充电那种电路,电路简单,也可以达到关机的目的,就是关机过程电压缓慢下降,不够干脆,电池电压变化,延时时间变化较大。这次设计的电路,比较完善,当然电路复杂是一大缺陷。
使用了单稳态电路形式,两个电脑主板拆机的MOS管,很容易得到,当然使用其他同类管子都可以,栅极开通电压一般在2V左右。其他零件也是常规元件。静态电流0.12uA,这个静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一年待机消耗1.05mah电量。开通后电路本身耗电只有18uA。
因为工作在超低电流下,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电路板面需要干净,漏电要非常小,安装好以后全板煮蜡处理,防止潮湿天气影响。
电解电容需要专门测试,一般名牌电容,比如ELNA,nichicon,Rubycon等可以满足要求,同品质情况下,耐压高的电容,漏电也小。
漏电要求:稳压电源限流10mA,电压3.5V,万用表uA档测试,给电容充电,3分钟内电流小于0.03uA的肯定可以使用。
如果万用表只能精确到0.1uA,那么万用表显示零。
电路可以达到6-10.5V电压输入,延时变化1分钟左右,
蓝色发光二极管选择超高亮度的,在5uA电流下面就可以发光的那种。

启动用任何不自锁的开关就行,延时途中按下开关,时间重新开始计时,缺点是中途不借助另外的开关,不能随时关闭,随时关闭的电路随后发。
再说下高值电阻,一般大家手上肯定没有这么高阻值的电阻,没有关系,把普通1/8W电阻打磨以后就行,把电阻表面漆皮刮开,
稳定连接在万用表上,用2000号砂纸均匀慢慢打磨,打磨到接近需要阻值的时候停下来,用布搽干净打磨的表面,如果还差一点,
极慢速打磨,搽干净,再打磨,直到达到需要的数值为止,然后煮蜡封闭电阻表面即可。

网友A:
呃。。。。用到22M,68M的电阻。。。。。。我还是看看就算了。

网友:
看看,有时间做个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这么高的阻值一般万用表测不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如何的呢

网友:
用MOS管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这么高的阻值一般万用表测不了吧

理论上说,一般的数字表能测试到100M,略好点的表有200M档位的

网友C:
哈哈 那么多原件 是我就弄个小单片机了。比如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52403

话说 那个68M是真的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这么高的阻值一般万用表测不了吧

数字表测过十几兆的,可以。。。68M,从没试过,精度可能是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那么多原件 是我就弄个小单片机了。比如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52403

话说 那个6 ...

单片机有我这个耗电低?我这个可是18uA的工作电流,待机只有0.12u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这么高的阻值一般万用表测不了吧

我的廉价(20多元)万用表就有200M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用到22M,68M的电阻。。。。。。我还是看看就算了。

别看看就算啊,这个电阻可以自己打磨的,用10M电阻可以完美打磨出来,当然,没有68M,其他任何4.7M以上的电阻都可以用,只是静态功耗和这个电阻有关,阻值越大,静态电流越小。

楼主:
很久没在数码之家发帖了,原来还分新家旧家呀,难怪在这里说我发的是新人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有我这个耗电低?我这个可是18uA的工作电流,待机只有0.12uA呢。

可能你没仔细读帖子吧~~
开机30ua,休眠【振动开关可唤醒】(2ua)掉电休眠【任意按键操作可唤醒】(0.03ua)
功能可编辑方面我就不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没仔细读帖子吧~~
开机30ua,休眠【振动开关可唤醒】(2ua)掉电休眠【任意按键操作可唤醒】(0.03u ...

这么低功耗的单片机,确实很爽。

网友:
学习,实用的电路。

网友D(2024-03-02):
好不容易拿了点家元才能评论回帖,我验证过了,开关采用水银开关,实际效果只能30秒。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诸位大侠帮忙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不容易拿了点家元才能评论回帖,我验证过了,开关采用水银开关,实际效果只能30秒。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 ...

我是不是白鼠1号,大家看实验结果啊@w3606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