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摄像机三部曲之广播印记~Hitachi/日立Z-1800广播级摄像机前端拆解

楼主(2019-02-25):
前情回顾:
很久之前,我准备写个系列拆解贴,见此: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年前已经写出了第一篇,在旧家可以阅读:摄像机三部曲之业务中坚——Panasonic/松下NV-M9000摄像机拆解,年后又更新了一篇:摄像机三部曲之家庭回忆~Sony/索尼Hi8-CCD-RTV45E拆解

这次更新的是本系列第三篇,也是终篇,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广播级机器上面,查资料时看到有博主是这么形容的:广播级机器代表了一个厂商技术能力的顶尖部分(上限),只有广播级机器在实际应用站得住脚,下面的业务级和家用机才卖的出去。这样看来,广播级产品的确是最高级的存在!

PS
本帖照片巨多,细节巨多,请耐心观看~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拆解分析

3.1 取景器部分拆解
3.2 镜头组拆解
3.3 镜头伺服模块拆解
3.4 机身拆解
3.5 CCD模块拆解
3.6 内脏芯片组拆解(组合)

1、背景介绍:
我们已经提到过,Sony输掉了与JVC关于家庭录像带标准之战,但是在广播领域,Sony建立的Betacam SP却是模拟时代的赢家,Sony研制了一系列广播录像机——作为摄像前端机,Z-1800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配合相关的后背录像机才可以,这次展示的录像机是Sony索尼公司生产的BVV-5PS后背录像机。关于BVV-5PS,我们将另行开帖讲解……因为是在是太太太太太变态了。

关于日立Z-1800日立Z-1800属于一种中档机型,适用于新闻,专题的拍摄,具有对多种环境的适应能力,有较高的灵敏度,较好的低照度性能,6dB和9DB的增益对画面没有明显的损害,四个场景文件可针对四种不同的拍摄欢迎进行预先设定,电子快门的多种选择可对水平及垂直方向的运动物体和显示屏进行清晰无闪光拍摄,主菜单、子菜单的设置和调整可使摄像人员根据实际的需要实现有其特点的拍摄,作到新颖、独特。(以上文字摘自《日立Z-1800摄像机的简单原理及操作(二)》)

关于拆解
本次拆解的是Hitachi日立Z-1800广播级摄像机前端,该机器是在闲鱼淘到的上海电视台废弃用机,在仓库堆了二十多年,已经严重锈蚀,堪称伊拉克战斗成色,战斗全重有15斤,我几乎用废品的价格收购而来,特此拆了给大家开眼~大家可以对比之前的业务级和家用DV级的机器,究竟广播级机器牛在哪里。

2、外观展示:

送到公司之后,为了显得比较那么有侵略性,用气泡棉全部包裹起来,扛回家,真是累

机器怎么也得有将近1米长,威武雄壮

不妙的取景器已经快和机身分离了

表明正身Z-1800(明明我这里的照片是正的,上传后自动反了,MMP)

这个过一阵再说

佳能的绿圈广播级镜头

取景器看起来还行

查了资料,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机器,为节目的播出肯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健身利器!

先修复了取景器的滑轨,至少外表上看不出来

广播级机器的可扩展性非常强,全机身模块化程度很高,可以根据场景和需求切换不同的配件,和枪有点类似。上图就是用可调夹具安装的取景器。

日立Z ONE机器的可扩展配件一览表,缺啥装啥!

3、拆解分析
因为广播级机器模块化组成,所以拆解也按照各个模块来进行,大概的拆解顺序是:取景器-镜头-镜头伺服模块-机身-CCD模块-内脏芯片组

PS:
这个机器太老了,在仓库中受潮锈蚀严重,很多螺丝锈死滑扣,还有活动的零部件黏连,无法运转,所以拆解过程极其艰难!

3.1 取景器部分拆解:

别看现在能拧下来,当初和机身卡得死死的,我用了不少WD40才松动,这是日立生产的1.5寸大型CRT寻像器,型号是GM8P,因为没有资料,也查不到相关的说明,我当时没有信心能再利用,先拆开看看情况吧!

自带调整参数的旋钮和Tally灯控制开关(Tally灯也可以说是区分专业非专业摄像机的标志)

实在搞不定的时候就要用暴力!

拆开了,右侧三个红色的就是Tally灯——用来给被摄像者提示正在拍摄与否,左侧可以看到与机身连接的航空插与夹具

三枚旋钮分别对应“亮度”“对比度”“峰值”调整,其中已经有两个锈死了,得处理

拆开的CRT管子,的确要比0.5寸大好多,也是反射式的构造,如果要利用,必须要翻转X线圈接线,让画面翻转成正像的(原本是从镜子里面看的,是镜像过的)

厚厚的玻璃框,拿在手上很沉

与机身连接的航空插尾线断了好几根,我不想用暴力剪断,只好追求源头,准备从机身内部的排线插座解决问题

emmmm提前暴露一下内脏部分,好多可拆解的板子,我们要一一拆出来才能看到排线底座

看到了!动手拆除

连接机身的航空插和寻像器安装滑轨

关于CRT点亮的问题,我会和其他两个摄像机的CRT寻像器一起开一个再利用帖子,专门处理~敬请期待。

3.2 镜头组拆解:
关于镜头组,我有一堆话想说,不过大多不是很好的词语,所以免了吧……

分离镜头和镜头伺服模块,伺服模块可以自动变焦或调整光圈,原理是利用将镜头的变焦环变成齿轮,啮合后迅速滚动
PS,伺服模块上的四枚螺丝有一个锈死被螺丝刀拧花了,用暴力掰断才解放出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两个齿轮对应变焦和光圈

对焦防滑套已经老化发硬

镜头内部发蒙,有铝锈和发霉的痕迹

拆镜头要从后面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去学习参观了论坛最会拆镜头的大牛gnimuh的作品

这是一只佳能生产的绿圈摄像机专用镜头,焦距为9.5广角-162长焦,光圈最大F/1.8;不过对焦环卡死,变焦环和光圈环还勉强能用不顺滑……WD40伺候!

Cannon的标志锈蚀严重,勉强可以看到CANON BCTV ZOOM LEN的字样

MD,仅剩最后一颗螺丝,拧花了!

万般无奈,刚开头就是大坑,用暴力手段搞定!

螺丝断裂在里面,希望不会影响下层

锈死的螺丝一拧就花,真是该死!我的螺丝刀都拧歪了

下面还有一个微距拍摄切换环,也卡死了,真没辙

看到控制环下面的螺丝了,拧掉!

又拧下来一层透镜,能看到里面那层发霉了

这个螺丝怎么也拧不下来!!!!!!原来是滑扣了!

费尽千辛万苦,把微距环拆下来了!

再去对付最大的变焦环,拆下限位卡扣,上暴力!

很轻松拧下来了!很大的凸透镜,左侧是变焦内环,可以上下移动

拆下的变焦内环透镜,能看到下面的光圈层

六边形光圈层

拆到这里我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下一层的螺丝六枚里有三枚没办法处理,暴力也搞不定,于是就告一段落了,没能看到心心念念的光圈结构,实在是无奈至极!这就是时间的威力!小心防潮防锈吧!

用最大的透镜配合手机拍摄,可以拍到毛爷爷下面的小字

花纹清晰可见!

3.3 镜头伺服模块拆解

同样是佳能生产的伺服模块,与摄像机主体连接,上面有控制变焦的按钮

贴近镜头的齿轮组

这个应该是微调的口,IRIS是摄像机术语,光圈的意思

拆开了,这个模块一般是高强度塑料,一半是高强度铝镁合金

拆掉变焦按钮

WOW里面还挺有货的,好多线!

拆掉所有的连接线座,解放开来

连接线接口是这样的

这个是切换手动/自动对焦的机械开关

拆除了两个齿轮组合一个变焦按钮外加一块电路板……还有其他连接线

JCR的CI

几个可调零件,还有大量的连接线座

从齿轮组里面拆出来奇怪的东西,是电机,但不是普通的电机!

竟然是减速比1:100的减速电机!似乎这东西还不便宜呢,淘宝大几十块钱一个,可惜给电不转,不知道为啥,可能是里面锈死了,毕竟已经二十多年了,不过好奇心引领着我拆机……那就拆开看看是怎么回事

5G?

拆掉减速头的电机,用手松动之后就可以转了,5V转速飞起~

emmm一共拆下来两组减速头

里面是金属齿轮,而且有好几层

都拆散了(拆之前一通喷W40)

电机也拆一个看看内构吧,反正也装不回去了

原来是个大号空心杯电机!

好多零件,都拆散了,完全装不回去!

尝试装,最后放弃了……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经过不懈努力和探索,我成功修好了另外一组减速电机,通电后果然转速很慢,但扭矩极大!

3.4 机身拆解

拆了一堆外围配件,这才到正餐!机身!凝聚精华的部分,准备开始了!

咦,忘了麦克风了,没事,反正也没啥好拆的

螺丝锈死没办法处理,只能看看外面长啥样了

前端机和后背录像机由大螺丝固定,必须要分离开来

拧掉了

分离成功!

Z-1800摄像前端——去掉了后端和镜头以及话筒和寻像器,真成了裸机

操作面板

镜头连接夹具环,里面是三片可选滤镜

应该是白平衡滤镜

镜头连接环正下方是镜头伺服器模块通讯插口

另一层更加惨不忍睹,连漆皮都没了,只能看到Digital的部分痕迹,以及大大的HITACHI日立标志

下面是肩抗的皮垫子,依然柔软

让我们直奔主题,拆开假装还是处的摄像机好了……迎面而来的是大铝壳子——与家用DV和业务级机器不同,这广播级机身都是金属材质,而且风格粗犷,四周就四个螺丝固定,拧开就直奔主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是模块化封装,方便维修更换

机壳上的板子说明——一会咱们详细查看

首先拆下音频板,话筒就是从上面的连接线座连接的

标签上写着如果想移除DSP板,请拧掉这个螺丝

满满当当的

先都拆下来,一会仔细查看

电源板也是独立的

清空主要板子之后的机壳

还有一片

吼吼吼,这个是CCD模块了

连接线很多,一一移除

继续拆机身的控制面板侧

保险丝

与其他结构不同,这里是一个转轴的结构

可以像门一样开合

全开状态,右侧就是主板

两排线,十分硬

没有扳手,用U形批头拧铜柱

如果想把主板拆下,必须要先移除与后背录像机的数据接口部分

拆下来了

同时,主板也拆下来了

另一侧的样子,这块主板没有功能但当,只是作连接各功能子板的数据桥

接口子板

这样机身就被拆空了

这里实在是难以处理,就不拆了

到此为止,机身部分就拆解完毕,接下来是……

3.5 CCD模块拆解

Made in Japan

拆开屏蔽罩,里面密密麻麻的线缆

该机器是属于3CCD摄像机,由三个CCD分别摄取三原色光,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图像的层次感和细节

棱镜由点胶的螺丝固定,这样的角度可以看到三片CCD呈现题型半包围排布,模块整体由五块电路板构成,很是复杂

3CCD棱镜结构组

先拆除滤镜组

三片不同色温的滤镜

CCD保护玻璃已经老化,没办法擦干净了

先拆掉一片电路

再移除固定棱镜的螺丝

这里也有螺丝

拆下来了分光棱镜和CCD组

棱镜进光面,已然被菌丝占领

仔细看看上面的纹路,还挺有艺术感的

擦干净了,里面可以看到分光后对着的CCD

棱镜细节

这个可能是摄取蓝色的CCD

SNS21-B是Blue蓝色的意思么,上面的板子是R/G,是红色或绿色

这个应该是摄取红色的CCD

CCD背板,最明显的是黄豆粒,好像CCD后面的钽电容都有不少

这是另一片

标签上写明了FUJI 富士影像光学制造的棱镜

不小心(故意)拆下一片老化的CCD,让我们看看到底是咋样的

emmmm,也不算大

老化胶水导致CCD脱落

看来这个是蓝色光

CCD

对比M9000的CCD大小,业务级的没法比,而且只是单CCD

TRV-45E的DV机CCD更是小的可怜

拆下来了

用烙铁干掉锡焊固定

露出真身!

四兄弟再来对比一下,左上是Z-1800 3CCD中的一片,右上是M9000的CCD
左下是不知名的CCD监控摄像机CCD,右下是TRV-45E的CCD,大小立下

CCD驱动板?

处处是HITACHI的标志

拆完了,再装回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诶,少了一片CCD了……嘘

3.6 内脏芯片组拆解(组合)

主板,插上了外界信号子板,开始组装内脏

装好了哈哈哈哈哈

然后让我们一一对各个子板进行分析拍照

忘了顺序了么?
查看一下说明,下面我们要按照从右往左来讲解,请一一对应:

这个是PRA板,我怀疑是音频处理子板

MIC处理子板

ASP-Analog signal processing模拟信号处理子板

一颗怀孕的电容

ENC板,查了资料怀疑是Electronic Noise Cancelling(电子降噪)调整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可调电阻,都是缩写,没有手册很难搞定……

中间的EMC屏蔽罩

SG/GL板,查不到信息,有知情者可以提供~给M(不过看样子好像是和信号相关的)

DSP子板由两块子子板组成,采用叠层结构

第一块DSP子板

飞出来一个电阻

第二块DSP子板

固定DSP的螺丝差点拧花,就差一点了

下面的格子是1cm见方,足可见这个DSP处理器之大,还自带散热片和硅脂
DSP型号为hdl33b902

SRAM*4,NEC的d485506g5,容量查不到……

最后是电源板

接口小板

”一手好牌“

到此为止,Z-1800全部拆解就结束了~一共100多张照片全方位展示了HITACHI Z-1800 3CCD摄像机的内部构造和做工,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了吧,广播级机器相比于业务级和家用DV,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实耐用,模块化,可扩展性,没有胡里花哨的功能,稳定才是唯一,无论在何种拍摄环境,拍摄出的素材质量过硬,后期宽容度高,才是王者之道!

PS
这台机器并没有全家福,但是有彩蛋嘿嘿嘿

这是一台SONY公司生产的高档后背录像机,型号为BVV-5PS,这个家伙是迄今为止我拆过的最复杂的设备,可能会刷新数坛单贴照片最多的记录。

若有兴趣,欢迎继续阅读:
《200+照片揭示超级变态的日本设计——SONY索尼BVV5磁带录像机全拆解》

END

网友:
楼主辛苦了。拍照片,再编辑,上传。是个体力活。    另外很想看CRT取景器点亮的帖子。。。。

网友:
当年的神器啊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家用的跟专业的东西没法比(价格也是不能比的),想办法利用起来吧。

网友:
同款老化CCD保护玻璃,我那个TTV也是富士的3CCD,记得3CCD的等效面积是单个传感器的3倍

网友:
日本的电子工业领先不是吹牛的啊~

网友:
这种产品从设计到制造成型,就是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感谢楼主带俺们开眼。

网友:
呵呵,当年拿着这个机器的人不是说人有多牛逼,你狂你来夺夺看,顺手地上一甩就是20-30万

网友:
镜头不错,可以清理装回,接在旧的微单相机,可实现大变焦。取景器的模具可以试试,跟网络摄像头弄在一起做一个显微镜。

网友:
拆解只是难度,表面重新喷漆,修复才是宽度

网友:
看当年的机器,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国的科技是真的不一般。不吹不黑

网友:
现在电子电路技术估计很小就够了 日本制造名不虚传 严谨程度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早年修过松下3000的,9000的没打开过,。

网友:
看的汗颜啊!

网友:
照片拍的很好!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相机拍的,很是清楚!

网友:
看见电机 就想动手 拆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优秀

网友:
或许说的不准确啊,我学习的时候,凡是眼罩的寻像器,都称作小寻,至于大寻,那是插(或者夹)在机器提手上方的4-5寸的小电视一样的寻像器

广播级的CCD,看日本资料好像是0.74寸的,时间太长了记不清了,修了2年多,楞没完整的拆开过前边的结构看看,(不允许,干什么吆喝什么,连镜头,伺服手柄等等外设都是交给外边人来修)

看来SONY的录机还真很受欢迎,赶上花鸨了,得谁跟谁过啊?看来接口统一很有必要

照理说,广播级的设备,就算坏了入库都有帐,国家卖给省,省卖给地方,每个机器包括每条板子都有统一编号,一查就知道是哪个部门的,貌似不许卖的啊,我们当初想从央视买出一台过时的IKEGAMI HK-377,修好了往外租啊,找台里的熟人们请客吃饭都没法子,也只在合众旧货,见过一次有人卖HK-355的带大炮的机器,售价800,最低700,二把手一则没剩下那么多钱,二则也是怕惹事,没敢要,后来也感觉可惜了的。

网友:
楼主,干不动的螺丝,喷一点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