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苹果充电器

楼主(2019-02-24):
壳子太难拆了,有胶粘住。拆开看到密密麻麻的东西就不想拆里面的了。话说这东西散热好吗?全密封。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电源,做工相当的好

网友:
这个电源早被坛友拆烂了的,下一步应该是塞一个迷你白光控制板进去,一个苹果牌电烙铁就造好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东西 为啥 二手的那么便宜

网友:
开壳工具不错,叫什么名称?

网友:
好像是16V苹果笔记本电源,磁吸接口专利。我以前在紫南家园大柳树市场里,讲价到30元钱买了两个,以为电路出问题的,后来网上查后才知道有特殊识别,我只能用多圈电阻慢慢试,调到合适后,两个都可以输出16V,输出成功后接24V车充和降压板。

网友:
一直不明白苹果充电器上面印刷的字是故意印的那么谈吗?想看清楚具体参数都吃力,还有那些小品牌也在跟风。好样不学,真是没得救了

网友(2020-03-17):
很好的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