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威泰克斯VX-800U对讲机

楼主(2019-02-24):
论坛兄弟送的,拆解研究下
先上三维照片
机器比较宽,手感不好

按键还可以

背面,标签,选件板子

外设触点
这个触点材料非常不好,可能是看多了摩托罗拉的铜触点吧

上面,功能还挺多

触点细节

标签信息

通电测试,开机无电流,说明工作不正常

开拆
拆掉螺丝

拿下旋钮

天线做不用动,是一体的,上面是上家痕迹

拿掉选件盖板,继续拆螺丝

拆掉

撬开机壳,拿出主板

主板图

cpu

晶振

飞线电阻

滤波器

主板背面
不知何处掉下个胶条

仔细一看是导电胶条
上家没装好哈

功放

PLL

通用运放

细节

开关音量旋钮,导电胶条链接方式
这种方式不可靠,时间长了必定损坏
而且开关要承受2A电流,胶条老化快
日本机太会赚钱了

双MIC设计

pcb厚度1mm最多,轻微受力就会变形
还是摩托罗拉的好呀,哪怕是低端商务机pcb质量也非常好

拆下屏幕,同样是导电胶条

接下来要判断是哪的问题,先通电

找到开关触点,飞线

开机电流,说明工作正常

按压屏幕,有显示

好了,机器没大问题,但也没复原的必要了。
等有时间改装下吧,屏幕用1602代替吧
抓协议分析又麻烦了

网友A:
做工挺好的,就是为毛板上有补焊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的,就是为毛板上有补焊的电阻

大神好速度啊

网友:
楼主还能改用其他屏?

网友:
看起来不错,金灿灿的,正规

网友:
板子够复杂的

网友:
这机器还不错啊,小巧,还可以手置频

网友:
导电胶条,幼时见过哈哈哈

网友:
比国产的一些要好多了....

网友B:
还得说到你手上。。。。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说到你手上。。。。药到病除。。

额。。。。兄弟谦虚了

网友(2019-03-30):
照片照的不错,很清楚哦

网友:
修过一台这牌子的对讲机,没有声音发出,拆开一看,奶奶的,居然连MIC都用导电胶连接了,时间一长就接触不良,后来果断飞线解决。

网友:
折的漂亮啊,图12,图13是什么零件

网友(2020-06-06):
经典货,非常的好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