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换套火花塞——工具齐了才好动手啊

楼主(2019-02-24):
车子十年快快10万公里了,按维修手册也快到换火花塞的时间了,这车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开个十年,就早点换套火花塞吧,看看对这近一万公里的油耗从7到8的增加有没有好处。

某东看优惠就买了套丰田车原装一样的电装专供铱铂金火花塞差不多240左右,买完看评论才发现最优惠时竟然才一百多,没那个心思等那个价了买了用吧,一套能用10万公里呢。

到货后准备装,结果车头开了三次,才算全部装好,说实话,还是工具不齐。
安装过程中只想着怎么装好,手脏,也没拍什么照片。主要还是工具及火花塞的照片。

第一次,准备好14的加长套筒及延长杆,以及其他一些工具打开车头开始拆。

拆到火花塞要用长套筒了,才发现这丰田威驰车车头短,火花塞口太朝车头内部,开口上方没有足够的空间放延长杆。
只能盖上车头找工具。

第二次打开车头,加上这样一个万向接头才算顺利塞入松开火花塞。

终于顺利看到火花塞了
可是,我的套筒不是专用火花塞套筒,只是普通14的加长套筒,能拆松,但不能吸住带出安装孔来,火花塞留在里面取不出来。
只能看,干瞪眼。

后悔没买专用的了,难道这样就告吹了?
盖上车头回家继续想办法。
取火花塞除了用专用工具拆开直接带出火花塞外,还有个办法就是用带吸力的软杆吸出来。
无耐,家里也没这个工具。

找了一下,看到这种磁铁能吸住火花塞

有办法了,土做磁性软杆马上有了:找根长的软杆塞进磁铁,随便拿点纸塞紧就成了,反正临时用的

第三次打开车头继续干,逐个换好火花塞,恢复原样。

本来还想着什么扭力扳手,弄好25nm什么的,但是看到火花塞使用说明中上紧再转1/2圈的办法后,就直接省了这个工具
因为以前修摩托换火花塞时从来没用过这东东,觉得影响不会很大,只要按要求做好,应该问题不大,除非是第二次拆装
火花塞垫圈已经压扁变形,安装时不能再1/2圈来操作,所以先暂时不花那个钱了,一套好的扭力扳手要一二百,放着也用不到几次。

安装过程中没拍什么照,换下的火花塞来几张吧

火花塞点火部位,两边的颜色不同,应该是和喷油嘴位置有关。

火花塞点火部分和新的比,还是明显有积碳及电极也稍有烧短的现象

这一圈锈迹忘记有什么说法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这白金贴片地极也有烧蚀

最后一个火花塞明显颜色不一样,可能是7万公里时点火线圈损坏有关。

最后,作为无锡人,也骄傲一把,今天发贴才发现竟然就是本地产的!!!

一波三折总算完事,怠速没感觉出来是否抖得少了,本来也不多
但低速加油不再有冲的感觉了
油耗就得看后面开一段时间后才能知道了,但愿会再回到百公里7甚至以下。

总结下来:
1、工具还是专业的好,不然这点活十分钟估计就能完事,我却花了一个小时还不止,主要都是找工具,楼上楼下地跑浪费时间了。
2、没有合适的工具的时候,静心想想办法,实在没办法时再买专用的,毕竟有些专用工具买了不是专业干这活的,用的次数太少浪费。

网友A:
您需要一套棘轮套筒套装。。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专业工具虽好但使用率不高,业余拆修费点时间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B:
火花塞拧下后,用点火线圈插进去一带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一套棘轮套筒套装。。

那个套筒就是121件套装里面的
但是真修车,还是不够啊
也不可能备齐的,常用的留着备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拧下后,用点火线圈插进去一带就出来了

我的可能 不一样,点火线圈不是卡住的,是顶住的。不然也不会那么费事了。

网友: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逛数码之家的原因。因为在这里能遇到许多和我一样爱自己动手的老爷们

网友:
哪里用搞的那么复杂,旧的火花塞拧松之后直接用原车的硅胶连接头轻轻一按,再提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还没见过哪些修车的会帮人家定个扭矩来紧火花塞,哈哈

网友:
需要火花塞套筒,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