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 UT136B+ 测测正弦波、方波、三角波

楼主(2019-02-24):
闲来无事,用USB声卡,输出100Hz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看看UT136B+的测试结果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网友A:
国产婊,不要期望奇迹出现。。。。能老老实实的测个直流和正弦交流我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婊,不要期望奇迹出现。。。。能老老实实的测个直流和正弦交流我就满足了。 ...

此表,性价比挺高,目前比较满意

网友:
这表不错了
楼上喷国产表的 先看看价格再说 脱离价格说性能都是扯淡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不错。在100Hz的频率下 4282的数据有说服性,此项测试操作合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4282没有调到AC+DC合成档位,

例如串联一只4007二极管去测220V市电,如果没有AC+DC档位,任何表(除了电动系指针表)都别想测准Vrms的值。

网友:
ut136+确实不错,用起来速度快,看了很多表也看了61e,最后买了它,80块的表值

网友B:
试试DC档的频响能到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DC档的频响能到多高

这个没条件测试啊,USB声卡输出的波形频率一旦高了就不是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条件测试啊,USB声卡输出的波形频率一旦高了就不是很好

这声卡居然能这么玩  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条件测试啊,USB声卡输出的波形频率一旦高了就不是很好

20K总不难吧,我手上没有136+,直接用耳机孔倒是可以输出20K方波,严格来说你这信号也不算交流吧,只有正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声卡居然能这么玩  厉害了

是啊,几百Hz得信号方便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总不难吧,我手上没有136+,直接用耳机孔倒是可以输出20K方波,严格来说你这信号也不算交流吧,只有正 ...

是交流,可以串电容测的。声卡不好,频率高了波形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交流,可以串电容测的。声卡不好,频率高了波形失真。

你这东西能产生负压??电容又不隔脉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东西能产生负压??电容又不隔脉动信号

记不清了,周末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D:
是不是说明这个型号的不支持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说明这个型号的不支持真有效值?

是的。说明书里写了 平均值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几百Hz得信号方便易得。

很不错呀  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东西能产生负压??电容又不隔脉动信号

示波器图来了

100Hz 正弦波

100Hz 方波

100Hz 三角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图来了

100Hz 正弦波

后面两个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总不难吧,我手上没有136+,直接用耳机孔倒是可以输出20K方波,严格来说你这信号也不算交流吧,只有正 ...

这个声卡超过5kHz波形就很难看了,也许什么地方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