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ed的效率差別真大!

楼主(2019-02-24):
今天修个插排的led燈。
開始用原裝的,原電阻燒了,
我用4个100k并聯,才使得它微亮,大概4ma左右,正准备蓋上收工…

不對,一計算,功耗好大!
好像家里有些高亮的紅燈,但是圓的…

包一包吧

效果不錯
只需要0.02ma,用了八个電阻串并出200k,加个二极管保護一下。

网友:
晚上有时候看着还不爽呢,,,有时候会把他扣掉

网友:
用不到这么多电阻吧,一个二极管,一个300K左右的电阻,F3的指示灯,我的插座坏了都是这么弄得,用了几年也没坏

网友:
大婶,两只100K电阻串联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何要用8只100K电阻串、并联组成200K电阻?难道大婶电阻太多了,用不完?求包邮打包。。。。。。

楼主:
還真的是如此…買了一包五元的,級別低,一直也沒有找到地儿使。今天派上用場。
功耗勻小一點,拔儿拔儿凉的哈哈

网友:
另外一个方案,整流二极管反向并在LED上,这样LED不用承受反向电压,不知道是不是会更加耐用

网友:
亮度会不会太暗?

网友:
繁体 高手啊

网友:
高亮的确实不错

网友:
高亮LED在220V上用基本都要用几M的电阻了

网友:
不错,按说不会这么大功率的啊

网友:
讲道理 白色的灯比较好  特别是晚上

网友:
这类指示灯坏掉,大部分情况是限流电阻烧焦了,其次是铁脚烂断了,第三是led坏了

网友:
还是氖泡好兆级电阻即可

网友:
LED的效率差别是非常大的,上世纪80年代,去哈尔滨通江电子厂,买了几只他们产的LED残次品(当时大约是0.3元一只),有的可以看出光亮,有的就是一个小红点,但电流一点都不比正常发光的小。现在有高亮的LED,做指示灯基本都是1mA一下就可以。

网友:
绿的我也没高亮的,一般都耗电大

网友:
高亮贴片的多

网友:
这个最好用阻容加压,效率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真的是如此…買了一包五元的,級別低,一直也沒有找到地儿使。今天派上用場。
功耗勻小一點,拔儿拔儿凉 ...

嘿嘿,现在要买这种4环电阻可不好买了。
都是蓝底5环的,不好读数啊。

网友:
改装不错!我一般都是拆掉不用LED,对于常插不拔的插座我都拆掉,经常插拔的插座,我都保留LED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