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2月26日再次更新)自动授时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主程序更新及制作...

楼主(2019-02-24):
******2月26日更新**********
由于文字组织不够严谨,天干的文字出现错误,己写成已,现已改好。如下图

昨天天气网站维护,时钟没收到数据,报错,出现报错文字不完整,只显“天气数据接收出”,现已改好

由于坛友反映报错还是没显示齐,报错有两种情况,一是无法连接天气网站,以上图片是没法连接天气网站的报错,另一种是能连网站,但网站提供数据无效报错,这个是ESP8266负责的,出现没坛友反映没显齐是第二种报错,经查是ESP8266的报错数据空格不够,引起显示不全,以下更新了ESP8266的程序,重新写入就行了。
以下为2月26日主程序更新

*******新内容结束********

年前制作的万年历经一段时间使用,效果不错,但也有些小问题,本次主程序更新与上一版只改动显示文字,在天气文字中增加农历:及室内这几个字,把上午下午的字模改一改。改动如下:

由于本人是在南方,春天湿气比较重,前几天过于潮湿,发现晚上关显示控制在过于潮湿天气失灵,可能是感光电阻受潮引起电阻降低,导到潮湿天气采样值过高,没法关显示,如改了设置值,又出现到湿度下降时,出现还没关灯就关显示的情况,由于有几个月的潮湿天气,等于有几个月关显示失灵,由于有强迫症,所以本次把感光电阻改用TEMT6000感光三极管,电路接法也是一样,只不过需注意正负极就行了,再测试一段时间看看行不行。

由于本制作是以自己实际情况来做的,所在地方室外温度极少低于0度的,室内根本不会低于0度,所以本时钟的室内温度只显示正值,没做负值显示,低于0度显示是错误。

本制作有三个开关,一个向上,一个设置,一个为向下。不在设置状态,向上向上为翻页,在设置状态时,短按为向上向下改变参数,长按为快速改变参数。长按设置键进入设置,对应的设置项目会闪烁,再短按为改变项目,再长按为保存参数。

电路上的BB,三极管及LED可以不安装,BB作用只是在上电启动是响一声,LED是0.5S闪,用于制作过程判断程序是否运行正常的,这可以不用安装,三极管是手头上有什么NPN管就用什么,只要是NPN就行了,可用9013,9014,C1815等等。工作时,BOOT0脚需接地即电阻R16短接,如需用串口写入程序时,才把BOOT0脚接3.3V。电源部份,供电实际是5V2A基本上够了,如手头上有5V3A或以上的电源,可以直接供电,不用装5R55电源模块。

以下简单说一下程序下载方法。

STM32f103程序下载方法,可以用USB转串口线下载也可以用ST-LINK下载,如是用串口下载,可以用ST官方的软件,也可用mcuisp,写入时,需把BOOT0接3.3V,写入后,再把BOOT0接地,就可以了。用ST-LINK写入,需用ST-LINK V2编程器,这个可买也可以自制,本人自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6413,写入方法可以用ST官方软件ST-LINK Utility,这个程序在安装ST-LINK V2的驱动时自动安装的,写入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先连接,再打开HEX文件,再点写入就行了,详细看ST-LINK V2的说明书。本人是用KEIL来写入的,由于上传的程序已把输出文件删除(过大),需点一下编译,再下载就行了。如下图,先点1,再点2

判断ST-LINK V2及单片机是否连接正常看下图,剪头1表示编程器已连接电脑成功,剪头2表示已连接STM32单片机成功。

以下用串口简单说明一下写入方法,用mcuisp软件,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USB串口号,先打开写入软件,选择要烧写程序所对应的hex文件,先找到**\全彩授时天气钟制作\STM32字库制作程序1\OBJ\power.hex文件,如下图,1为串口号,2为选择文件,3为写入。

先把主板的BOOT0接3.3V,接入USB转串口模块,主板的串口在P9,1脚为RX,2脚为TX,然后通电写入程序,然后断电,把BOOT0接地,通电运行一下,当板上的LED闪烁,用串口助手看看串口有输出(可以不看),就完成字库1的写入25Q16了,然后再继续把\STM32字库制作程序2\OBJ\power.hex,\STM32字库制作程序3\OBJ\power.hex,\STM32字库制作程序ASII\OBJ\power.hex,\STM32编码转换程序\OBJ\power.hex分别写入,就完成25Q16的参数写入了,注意运行STM32编码转换程序这程序需要时间久,需等10多秒LED灯才闪烁,闪烁后才算完成写入。然后再写入\彩屏控制时钟程序\OBJ\power.hex就行了。由于本人是用KEIL写入,用串口写入是前一个制作用过,所以可能有说得不到的地方。

ESP8266只能用串口下载,由于本人是第一次用Arduino,不清楚如何导出HEX文件,所以只能用Arduino+串口方式下载程序到ESP8266。
先把ESP8266编程环境做好,在首选项把以下网址写入,

然后在开发板管理中安装ESP8266插件

然后选择好主板及串口

然后短路ESP8266的IO0脚,通电后,点下面个剪头就行了,写入后断开IO0脚,用Arduino的串口监示器看看数据是否正确就行了。然后短接P7P9,即ESP8266串口输出接STM32串口输入,就完成本制作的程序写入了。

以下为最新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厉害!很厉害!非常厉害!

网友A:
arduino 导出hex文件,https://wenku.baidu.com/view/9e22cd28af45b307e87197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导出hex文件,https://wenku.baidu.com/view/9e22cd28af45b307e8719751.html

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导出,受教了。

网友:
我上午还说那个“午”别扭,你下午就改了!原程序已在使用,试试新的。

网友:
已更新。OK! 非常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好,还带天气,,

网友:
真强大,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
软件不会,要认真学习一下,有空搞一块试试,放在家里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伙计,那个天气网站把免费用户给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那个天气网站把免费用户给停了!!

前些时间也停过维护,后来又恢复,如是真的停了,只能换其它天气网站重新写过程序,这个网站的数据与手机的天气对比,感觉准确度不够高,所以现在也想找新的天气网站,最好不用注册的。原来试过读中央天气的网页的天气,数据量太大,超出ESP8266的内存,没找到数据处理方法,所以没搞成。各位坛友,有没好用的免费天气接口网站,请提供一下。

网友C:
大神,能帮忙制作一个吗?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帮忙制作一个吗?要多少钱?

自己动手啦。

网友D:
字库为啥不能一次写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库为啥不能一次写入呢?

开始搞错了单片机的容量,以为是128K的,所以分多次,实际只需2次就行了,懒改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搞错了单片机的容量,以为是128K的,所以分多次,实际只需2次就行了,懒改动了。 ...

字库里没有“错”字蛮?显示:接收天气出

网友E:
楼主,这个万年历做的非常不错。不过农历今年是己(jǐ)亥猪年,不是已(yǐ)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里没有“错”字蛮?显示:接收天气出

加字时字长可以没记得加,出错显示机会很少,没注意到,下一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万年历做的非常不错。不过农历今年是己(jǐ)亥猪年,不是已(yǐ)亥。 ...

收到,文字方面没详细检查,有空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