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国产剃须刀,飞科博锐和奔腾

楼主(2019-02-24):
手头有两个国产三刀头剃须刀,都是用过几回就扔掉的玩意。今儿拆开一探究竟,看看电机怎么样,拆下来以备他用。这是一台国产的飞科三刀头

这是奔腾的,设计模仿飞利浦

先拆飞科博锐的,说实话对于国产来说做工不错,电池飞科定制的镍铬电池450ma*2

电机特写,荣兴的260扁电机,3~6V,尺寸是24,18,27,比280稍微短点

下面拆一下奔腾的,第一层,设计这么复杂估计是防水考虑

拆掉防水壳,里面差不多结构

电路背面,有点东西

拉出电路来,电机跟飞科一样,都是260,电池是两节镍氢7号,容量不详。

拆解完毕,总结一下,通过拆解对比,发现飞科的塑料件磨具的精细程度,装配细节强过奔腾。而奔腾的设计较为复杂,舍得用料。从使用体验来讲,半斤八两

网友:
电路板看上去还是奔腾好一些,总的来讲,剃须刀的好坏主要还得看刀头。

网友A:
我还是觉得飞科的可靠,
奔腾的那个,连个热缩管都没。。。

楼主:
奔腾是2015年的产品,其复杂电路是围绕两节镍氢电池的快充功能设计的。飞科的买的较早,功能比较单一。从模具和装配细节上来看,飞科比较可靠。奔腾的那个刀头组最多能撑一个月,设计的很复杂,但又没有飞利浦的功夫,有点差。

网友:
国产品牌剃须刀质量越来越好了。

网友:
飞科比奔腾好

网友B:
蓝的好像是锂电池,至少不用担心镍氢镍镉的记忆效应问题,可以随充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的好像是锂电池,至少不用担心镍氢镍镉的记忆效应问题,可以随充随用。 ...

镍铬电池,充电八小时,使用三分钟。

网友:
奔腾的看着做工相对好一些。

网友(2019-04-12):
我就发张图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飞科的可靠,
奔腾的那个,连个热缩管都没。。。

飞利浦哪怕最高端的也没有热缩管

网友C:
现在的飞利浦都是国产代工的产品,还不如买国产的

网友D:
鱼市买的36元包邮的小米映趣三刀头,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鱼市买的36元包邮的小米映趣三刀头,用着还不错!

鱼市包邮?卖金鱼的也包邮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飞利浦都是国产代工的产品,还不如买国产的

飞利浦在珠海有自己的工厂,可不是代工的

网友:
感觉还是飞利浦的耐用一些,我15年前买的HQ46还在用,同事买的飞科很快就坏了,特别是刀头,10多年还能用,换了个飞科刀头代用很爽,但很快就顿了,又换回老刀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在珠海有自己的工厂,可不是代工的

双层刀片好像还是只有进口的,国产的飞利浦刀片只有单层的,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层刀片好像还是只有进口的,国产的飞利浦刀片只有单层的,不耐用

很久没换剃须刀了,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飞利浦的核心就在刀头上,双层刀片是最低的要求
十几年前给老爸的飞利浦还赠了一套hq9刀头,前年春节给他换上了,电池没明显老化,刀头是不小心摔坏了一个,其它两个没任何问题,整套换的全新。自己现在还有一个飞利浦一个松下,日常刀片为主,出门最近松下用得多

网友:
奔腾就算了吧,刀头都不锋利的,以前买过个带电池电量数字显示款的

网友:
现在飞利浦低端型号都是单层刀了